[无线] 请教大师遥控玩具船拆机

楼主(2021-06-05):
家里有只27Mhz遥控玩具船  遥控器紧贴着船操作时候  能动作  离开一点距离就失灵  看着电路板元件挺少的  就是没有思路  专门买了一套晶振  用27Mhz晶振换上也不行  请教高手老师给予指点  非常感激!!!如下上图电路板拆机

网友A:
水冷马达?天线的软导线换一条试试。

网友B:
八成是频率偏移了,调下中周试试

网友:
船里的接收机频偏了吧,你折腾发射端没用。接收一般都是超再生电路,比较难调

网友C:
这种看上去零件少,但是难道很大了,还是买新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成是频率偏移了,调下中周试试

多谢老师指点  我调整后给与回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马达?天线的软导线换一条试试。

好的  我会试下给与回复  不过猜想天线影响可能不大  因为有些遥控车不带天线  起码遥控几米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马达?天线的软导线换一条试试。

不是这个问题  已经找到  等修好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成是频率偏移了,调下中周试试

不是这个原因  问题已经找到  待修好分享  配件已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看上去零件少,但是难道很大了,还是买新算了

问题有点简单  出发点找错了  待配件买回修好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看上去零件少,但是难道很大了,还是买新算了

零件少难度才不大呀   我最多是把所有元件换了一遍

楼主:
检测三极管有损坏  把全部三极管换了  现在通电不操作遥控  自己就转  三极管都发烫  有一个冒一点烟 赶紧断电  再点动通电  还是自转  继续检查故障点

网友:
如果频率偏移了,调试时至少应该有个频率计吧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成2.4G的.

网友D:
业余情况下顶多就是检查一下收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业余情况下顶多就是检查一下收发天线

业余的顶多啥也不查买新的

网友(2021-09-08):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指点  我调整后给与回复状态

这家的,,,适用汽车平行杆主副邦太侧拉杆上下摆臂球头防尘套托臂胶套防尘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