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双头SM2246XT固态U盘试玩

楼主(2021-06-05):
各位好,最近海鲜市场出现了双头2246XT固态U盘,和写保护XT的老板是同一个人,方案是ASM225CM+2246XT,225CM大概就是1153+一个C口,和235CM可以互换,速度是5Gbps,目前没看到到有ASMEDIA的固件可以升级225CM,这个后面会说到解决办法。225CM,235CM因为原生支持C,多了C里面的CC1、CC2,可以支持自动双面,1153、1351系列也可以做成C,但是这点就做不到。

从图片看是一组2.0 4根,一组3.0数据4根,1根CC,一共9根

好了话不多说,直接贴颗粒测,这次不搞那么久了,只用K9UKGB8S7D这个简单测。贴好的图片,主控面

背面

测试平台是5900X+X570,直连CPU的U口。

可以看到225CM和1153E差不多性能,1153E的是以前旧按摩店平台测的,主频比现在低点,系统版本也不一样了,除去性能差距,两者基本一致,CDI显示225CM这盘最高温度84。
既然可以和235CM互换,那换上235CM试试,切记,鉴于目前没有225cm的固件,建议连SPI-FLASH一起换了。

这个旧的235CM数据是京一之前XTu盘试的,手里实在没有1351的对比了,两个成绩也差不多。最高温度CDI记录93
以上是A口数据,C口的3.0/3.1双面速度我都试过了,速度和A的一样,就不放图了

优点是有C口,双面,省去A转C头
缺点目前发现几个:
一是没有LED,?????第一次见做到这等规格还没有LED的,一个D0402的LED和0201的电阻都放不进去么?
无法理解设计师怎么想的,既然没有,手动给它加上

LED那里原本是22uF,它下面那个是4.7uF,直接用一个47u的代换,空出的那个电容位GND打绿油绝缘,桥接第7脚飞根线,先到分压电阻(也可以不要,特别亮,刺眼),然后到LED-,最后LED+焊在电容位上,效果如图,读写终于可以闪烁了,性能提升50%,图片拍不出闪烁

二是225CM没固件放出来,我的思路是回归原始方法,既然是SPI-FLASH,用烧录器把固件读出来然后保存,然后再烧到新的芯片上去,但是这个USON-8比较小,一个两个飞线还可以,长久不是个办法,淘宝夹具又贵得要死,折中一下,画个USON-8封装的小板,转成2.54,芯片就焊接上去烧录,嘉立创5块钱搞定这个板,后面板子到了我再补充这部分内容。
三是外壳难搞,目前的铝壳能用,但也想搞到更好的,那个老板说将来会有。
最后,时隔多日,又有新套料可以玩了,免去携带A转C头子,接平板,接手机都可以,还行,

未完待续~

网友:
225cm?新玩意?

网友:
荆棘大佬还是一如既往的牛逼

网友A:
3281 3268的typec可以投胎转世去了,led灯的接法真是骚气啊,我也没注意居然没有led灯,哪怕有个常亮的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 3268的typec可以投胎转世去了,led灯的接法真是骚气啊,我也没注意居然没有led灯,哪怕有个常亮的也可 ...

即使走线出来留个焊盘也行啊,你可以不贴,但是不能没有,设计师出来挨打

网友:
呼吸灯怎么也要给装上啊/这样才能骚起来

网友:
IXUNICS倒是在3月份就上新了双口的成品,CNC外壳 挺好看
2246en的
就是我觉得有点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走线出来留个焊盘也行啊,你可以不贴,但是不能没有,设计师出来挨打 ...

是啊,好像联想的2258XT双头的有两个LED灯,不过我也奇怪,为何那些厂家不送给你板子送测,记得当年你那句;8S的颗粒由2,0F,00改成4,1F,18,我后来想起来,就震惊了,原来板子的电器性能可以这么改,那些厂家的技术员不知道吗,多给你点东西玩玩,至少他们的产品也能少出错啊,哈哈哈!~~~~

楼主:
今天小转接板到了,画得非常简单
拿手里有的器件简单焊一下

OK,已经通过线连接到烧录器了,接下来就简单了,先把原板的FLASH拆下来,读取,校验,保存
再把新的FLASH焊上去,擦除,查空,烧录

值得注意的是,原双头U盘上用的FLASH容量比较大,256KB的,新焊的是64KB的,这个后来验证是没关系,
焊完了,验证一下,找微冷的235CM转接卡,把235CM换成225CM,再把这个烧录好的FLASH焊上去

随便拿个盘测一下,ok没问题,这样行得通,225CM的固件目前就只能先这么搞
好了,此帖完结,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小转接板到了,画得非常简单
拿手里有的器件简单焊一下

请问一下大佬,这个235的开卡器跳线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大佬,这个235的开卡器跳线是干嘛用的,

这个跳线是给Spi-Flash的WP#脚提供上拉供电,要想跳线帽起作用,要去掉它右边那个0R电阻
WP#低电平有效, 以保护状态寄存器不被写入,
跳线帽有,WP#被上拉,桥接正常和Flash通过SPI通信,如果已经下过桥接程序,UASP被启用,
跳线帽无,WP#悬空,低电平,Flash写保护,UASP未启动
有些主控带UASP是没法开卡或者RDT的,所以设置一个跳线帽来选择UASP或非UASP

网友:
也看到了这个板子,不敢上,感觉对于新手来说不太好搞。

网友:
请问这个u盘哪里能买到?

网友(2022-07-13):
高手哪,莫拜

网友(2022-08-15):
这款双头2246xt是不是不支持USB2.0啊

网友(2023-05-26):
这个板子貌似很好玩哦。

网友:
这个飞线真的很无语,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