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指南车充电器 哪位高手帮忙维修下

楼主(2021-06-05):
有没哪位高手帮忙维修下,故障是:指示灯跟屏都一闪一闪的接电池没反应

网友A:
光耦开了吧  拆开看一下,这样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开了吧  拆开看一下,这样不好判断

大哥,我的水平只有小学一年级

楼主:
光偶是白色这个吗?

网友B:
一般是辅助供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辅助供电的问题

可以帮忙维修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帮忙维修下吗?

楼主哪里?我山东的,可以帮忙维修,你觉得值快递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里?我山东的,可以帮忙维修,你觉得值快递费就行

福建的,山东确实远了。可以在线指导下吗?

网友D:
找大婶,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大婶,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哪个大婶?

楼主:
给本地维修电器的师傅看了说是电脑板的问题,请问下哪有在卖这种电脑板?只换板子上的元件可以吗?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楼主:
把面板线拔了也是一样,看来不是电脑板问题。变压器会有节奏的支支声,是不是变压器问题?

楼主:
群里高手如云,都出来帮解决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群里高手如云,都出来帮解决下吧

电源打嗝了

网友E:
电源驱动是384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打嗝了

是电源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驱动是3842吗

就听到电源有吱吱声,迟续隔一秒吱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