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联想小新.潮7000,以为是零件脱落,结果。。。

楼主(2021-06-05):
闲置了几年的笔记本,记得还是17年购置的,一直没怎么用。昨天拿起来充电想用时无意间机壳内有声音,就像是小电容或者电阻掉在机壳内的,哗啦哗啦的,但电脑能正常开机使用。
为了不疑神疑鬼的,温度高了或者死机都担心是零件掉了,所以拆开看看。
首先是外观,虽然没怎么使用,却也沧桑了啊:

A面:

D面:

看看这里,USB口都变形了啊:

开机、B面:

B面及C面:

开拆,很简单,D面所有的螺丝拆下,四周卡扣撬开即可:

内部:

对变形的USB口进行“钣金”,手艺还行:

找到了元凶,掉落的“零件”,一颗微小的玻璃珠,应该是香烟过滤嘴里的:

组装起来,拿出几年前组装的充电宝,调成20V,给笔记本供电:

开机看看配置:

这个玩意好多年了,一直用在老车上。刚换的新车用不上了,就拿来拆开看看是否能修好:

全贴完~

网友A:
这个17年是公元17年吗?

网友:
联想什么型号的笔记本?

网友:
发个贴都不忘碍锅

网友:
充电宝不错,当初也关注过.

网友:
听说男的可以镶个珠子,后来女的也可以镶,再后来香烟也要镶珠子,,,不知道怎么下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17年是公元17年吗?

也可能是帝国17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帝国17年

民国17年

网友:
这个珠子是怎么进去的?

网友:
之前的联想这种薄型的本子,固定的铜螺丝固定位很容易破,然后就没法固定了,现在还是这样吗

网友:
居然这东西掉进去了

网友:
目测硬盘不错好像9189+MLC的颗粒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7年是公元17年吗?

是公元前

网友:
小新.潮7000,我也有一台,单位发的,极少使用,比你这个新一代,8代的I5,恶心的LX配的垃圾无线网卡我给换了,另外钣金的USB口并不是你展示的那个口。

网友:
珠子怎么可能掉进去啊。

网友:
500包邮解君愁

网友:
老美的本本不是水果和lbm么?这能闹我咋也成老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7年是公元17年吗?

17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