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246XT不会开 海力士 H27Q1TLYEB9R

楼主(2021-06-05):
2246XT不会开 海力士 H27Q1TLYEB9R

ID     AD3C15AB444A

开不出来。而且falshDB文件没有ID,也不会改,加进去也不能开成功,大佬会改flash吗?

网友A:
A115=Hynix,1Tbit,H27Q1T8YEB9R
Hynix,1Tbit,H27Q1T8YEB9R=AD,3C,15,AB,44,4A,1,16,1664,04096,0256,04184,04012,02000,02,02,04,2,22,16,0,05,7E,09,0000,BF,BE,11,25,10,25,10,00,46,00,09,11,8F,00,40,1,0,02,04,06,08,03,00,3,01,01,02,7E,09,01,00,00,00,00,77,77,66,66,0000,

参数归参数,我估计你有了参数还是开不出来

网友B:
这个颗粒好像2246EN直接有列表可以开/速度也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15=Hynix,1Tbit,H27Q1T8YEB9R
Hynix,1Tbit,H27Q1T8YEB9R=AD,3C,15,AB,44,4A,1,16,1664,04096,0256,04184 ...

试过了。开不成功。自带的和加入的都试过。ID改一下就又列表,但是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15=Hynix,1Tbit,H27Q1T8YEB9R
Hynix,1Tbit,H27Q1T8YEB9R=AD,3C,15,AB,44,4A,1,16,1664,04096,0256,04184 ...

开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好像2246EN直接有列表可以开/速度也不咋样

没有2246EN板子。后来才发现2246EN有相同ID的参数。

网友:
不短接tog 不开同步,这样试试看吧。
反正我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