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末端输出F1-4A是什么电子元件?

楼主(2021-06-05):
逆变器末端输出F1-4A是什么电子元件?逆变器接上市电220伏炸了,那个电子元件炸的什么型号都看不出来了,电路板上有一个F1-4A字,电子元件上包了一层热缩胶包裹的,请问一下大师们,这个是一个什么型号的元件?谢谢

网友:
楼主是在逗闷子么?

网友:
输出保险,不过能把逆变器接220也太。。。。。。。。。。

楼主:
好吧,这个是F4A250V玻璃保险管炸了,在逆变器输出接上了没有断电的交流电,小板上炸了一片黑,现在严肃认真的问一下,还有抢救的价值么?

网友:
4A的保险丝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这个是F4A250V玻璃保险管炸了,在逆变器输出接上了没有断电的交流电,小板上炸了一片黑,现在严肃认 ...

有保险而且已经牺牲自己保护他人,应该还能抢救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保险而且已经牺牲自己保护他人,应该还能抢救过来

用铜丝直接短接在保险管上,但是没有220伏高压输出

楼主:
12伏变220伏逆变器输出接在220伏市电上,忘记切换时把市电关了,然后一声炸响一股烟,逆变器没有输出了,,把保险杠直接换铁丝导通,为什么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A:
炸保险不检查板子也不测一下其它原件好坏就直接铁丝连保险啊 ?
不得不说胆子真大,好歹检查一下那几个功率管是否击穿啊

网友:
你这个逆变器基本上是交待了,输出级肯定烧了,搞不好变压器挂了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不查清楚烧坏啥件,就通电?还用铜丝代替保险丝,查清楚没坏件也不能用铜丝代替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保险不检查板子也不测一下其它原件好坏就直接铁丝连保险啊 ?
不得不说胆子真大,好歹检查一下那几个功率 ...

现在初步查出来有场效应管击穿1个,损坏2个,输出保险管炸一个,,待这些网购零件修好后,在开机看看哪来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这个是F4A250V玻璃保险管炸了,在逆变器输出接上了没有断电的交流电,小板上炸了一片黑,现在严肃认 ...

别看小板了,大板更值得诊断,小板只要没烧糊,没几个钱就能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