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蓝宝石hd7770显卡挂了,拆出来看下

楼主(2021-06-05):
hd7770 1G版本,某鱼二手淘的,用了四年多,前几天用着用着突然黑屏后就开不了了,换另外一个显卡正常开机,拆下来看看,没有明显坏的地方。
直接上图。

防伪都没有刮,

散热器来一张

换上gts450继续吧。

网友:
这个7770好短啊

网友:
坏了有人还要吗?

网友:
把电容换一遍.

网友A:
如果是一手显卡,可以看出来工作环境不太好啊

网友B:
缺个亮机卡,要不出给我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好大的风扇,顶起!

网友C:
多半是核心虚汗

网友:
我的假卡GTS450刷的1050TI
拆开看了还是个杂牌卡
用编程器刷了几个BIOS都是花屏或者黑屏

网友D:
用助焊剂涂满四周 小嘴热风枪吹它个3分钟  保准解君愁

网友:
蓝宝石一线大厂,可怜显卡都去挖矿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助焊剂涂满四周 小嘴热风枪吹它个3分钟  保准解君愁

多少温度呢?一般这种无铅焊温度很高的。bga会不会低点?300度搞不定吧?

楼主:
浓缩的才是精华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手显卡,可以看出来工作环境不太好啊

在工作室用的,环境还行吧,买的时候差不多就这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个亮机卡,要不出给我看能不能修好。。

可以啊,不知道还值几个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核心虚汗

那得找个中医给它开个方子调理一下,总是虚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助焊剂涂满四周 小嘴热风枪吹它个3分钟  保准解君愁

没那技术就不折腾了,曾经有一块专业卡FX3700花屏,拆开吹后还是一样花。

网友:
卖芯片吧还值50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不知道还值几个大洋。

市场价格不知道啊。
好久不关心了。这个17年左右的卡?

网友:
我GTX650也挂了,估计也是出虚汗,谁能抢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