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发一个自己车上使用的升压电路,用钛锂或者法拉电容启动的可以参考。

楼主(2021-06-05):
最早用法拉电容专职做启动应该是在2014年,当时我在西北,柴油SUV,冬天的启动有点难度。没有直接用法拉电容并接的方式而是将铅酸和法拉电容用二极管隔离,各司其职,电容只负责启动工作,铅酸常电。这样实际跑了两年多感觉很成熟了,于是在17年2月发布在汽车之家的H5板块。很多盆友效仿了认为效果很好。后来又经历了各种折腾和改进,比如铅酸下岗了,法拉电容也换成了三元4串或者钛锂6串。但感觉还是不完美,于是又加装这个升压的电路,把启动电池(或者电容)的充电电压升高到15.5-16伏。一年多来的使用情况看,确实真正做到了秒启。
按说法拉电容和钛锂电池,单体电压可以充到2.6-2.7伏,那么6串就是15.5伏左右,这个电压有点尴尬,因为发电机电压不会超过14.5伏,实际上电池是充不满的。但是简单的加装DC-DC模块升压模块也不好,因为有空载电流在静态的时候会偷铅酸的电,实际测试由7-10毫安左右,这样长期停车的话,可能铅酸会亏电,改进办法是在DC升压模块的对地端接入一个MOS管,利用ACC的电压来控制MOS的通断,只有在插入钥匙ACC才有12伏电压让MOS导通,DC升压才有正常的15.5伏输出。可以实现停车0消耗。

先上个电路图,其他改装的实物图还在另外一个手机上

老套路,等会手机找到图片在上图。

网友:
钛酸锂电池真爽,冬天真好用

楼主:
网上马爸爸家的应该是最便宜的升压模块吧,10块钱一个,最低输入不低于10伏否则保护,最高输出30伏吧,输出可调,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调到15.5-16伏左右,输入电压在没启动的时候用的是电瓶,启动后就是发电机供电了。

楼主:
如果在电容或者钛锂电池没有充满的情况下,这个模块接通后输出功率还是很大的,为了改善散热并添加MOS使其在停机的时候0功耗,所以换了一个散热器。这样即便长期工作温度也基本可以忽略了。改装好的DC实物如图,给电容充电用了一个T插,MOS管贴在散热器上被PCB板子遮住了。

楼主:
图中的细线是MOS管的G极,接ACC,简单点说就是,你插入钥匙后转到ACC位置,这跟线就有了12伏电源,MOS导通模块接地开始工作。拔钥匙以后MOS是关断的所以模块不耗电。

网友A:
支持一下,另外疑问接通时电池输出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另外疑问接通时电池输出电流多大?

电流很小的,基本散热片没有温度。但前提是电池或者电容要充的合适的电压比如15伏左右。如果电压太低那么你知道钛锂和电容的内阻都很小,肯定充电电流就大了。

网友B:
钥匙打到acc开始充电,需要多久才能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钥匙打到acc开始充电,需要多久才能打火?

0.1秒即可,拧到ACC位置可以看到红色的LED亮起,同样停车的时候宁下钥匙可以看到LED慢满熄灭。

网友C:
超级电容不升压没关系,满打满算充电容易单体超压,因为我们一般用的是拆机电容,一致性不好,除非用性能很好的均衡板。
按照这个电路,其实还是需要比较好的电容才行,如果车子长期闲置,电容因为自放电会放光,此时升压模块没法在短时间内给电容充满,仍然会造成启动困难,甚至会拖死模块,从这个角度说,选用带恒流功能的充电模块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不升压没关系,满打满算充电容易单体超压,因为我们一般用的是拆机电容,一致性不好,除非用性能很 ...

对,您说的有道理,我的电容早就下岗了。用的钛锂电池做启动,有一次电池电压只有14伏左右,接上去以后散热器还是有点温度的,不过随着电压的升高电流就小了。所以问题不大,我这个散热器是按12伏电容接上去不出问题来选择的。正常情况下基本没有温度。因为电容只是放电猛但并存不了多少电,所以充电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也是我使用了一年多没有发现问题才发帖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不升压没关系,满打满算充电容易单体超压,因为我们一般用的是拆机电容,一致性不好,除非用性能很 ...

另外电容确实是有一定的离散性,但是我并没有按2.7*6=16.2来调节输出电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15.5-16伏,如果电容不好,其实还是可以把输出电压调到更低比如15伏或者更低也是可以的。甚至直接就不升压也行,只是因为适当的提高电压启动可以更顺而已。

网友D:
这种方案对比直接超级电容并联有什么优势?
只是漏电流更小?
看起来这种结构要比超级电容更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案对比直接超级电容并联有什么优势?
只是漏电流更小?
看起来这种结构要比超级电容更重啊。

个人认为的两个优点,一个是铅酸和启动电池的隔离,各司其职。铅酸不再承担启动的大电流。二是物尽其用,适当的升高启动电压,让启动更加快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不升压没关系,满打满算充电容易单体超压,因为我们一般用的是拆机电容,一致性不好,除非用性能很 ...

买了整个电容组,用了6个,其他的一组有2个有问题,抛弃,剩一组充到15V放了一年半还有12V多,除非质量很差,不然自放电还是没多大问题的,车上的那组用了2年了,一点问题没有电容独立负责启动,电瓶不参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的两个优点,一个是铅酸和启动电池的隔离,各司其职。铅酸不再承担启动的大电流。二是物尽其用, ...

我觉得可以尝试用扼流圈限制铅酸电池电流,就可以解决铅酸电池寿命问题。
用2个电池主要问题是和只用锂电池比没啥优势,既然锂电池本身就要承受启动冲击,那日常用电给锂电池也不会造成什么寿命影响。
至于电压问题应该可以通过磷酸铁锂解决,毕竟直接由卖汽车电瓶代替锂电的BMS啥的都是做好的,但是锂电池工作温度是没有铅酸那么宽的,高温耐不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了整个电容组,用了6个,其他的一组有2个有问题,抛弃,剩一组充到15V放了一年半还有12V多,除非质量很 ...

空开多少安?接线到机舱多粗?
我也有组,想弄,一直没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尝试用扼流圈限制铅酸电池电流,就可以解决铅酸电池寿命问题。
用2个电池主要问题是和只用锂电 ...

我觉得你还是没有理解这样折腾的意义,采用了多种组合的模式,关键是启动的大电流让电容或者钛锂或者铁锂等高倍率的电池承担,容量并不需要太大,原有的铅酸可以不动。或者用几片倍率一般的无法启动的铁锂也可以。
我水平有限,没有理解扼流圈限制电流的意义。本身起动机就需要几百安培的电流才能正常工作,这个扼流圈不管是限制充电还是放电的电流好像都不行或者说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开多少安?接线到机舱多粗?
我也有组,想弄,一直没折腾。

35平线,空开好像100吧,忘记了,反正就短路保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尝试用扼流圈限制铅酸电池电流,就可以解决铅酸电池寿命问题。
用2个电池主要问题是和只用锂电 ...

你确定扼流线圈对直流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