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夫聊发少年狂,为拆水表做准备工作

楼主(2021-06-05):
自来水公司要换水表,家里一把手指示我把水表表附近的橱柜清理干净。昨天来了个换表的,看一眼说换不了,走了。今天又来一个,看一眼,说换不了,我说没事,板子可以锯一块,又说里面没法用工具,走了。没办法,只有自己亲自动手了。先给橱柜后板开洞,工具是电钻加锯条,经典工艺。再把立板碍事部分锯掉,工具是线锯。空间有限,施工不方便,边缘不平滑,大家将就看。

网友A:
楼主的工程量着实不小呀,我们这里的老楼房十年前就都把水表挪到走廊里去了,以前水表在屋里时总是没人查表都是估值,不知道过了多久看一次水表有时候补差几百元就经常发生争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工程量着实不小呀,我们这里的老楼房十年前就都把水表挪到走廊里去了,以前水表在屋里时总是没人查表 ...

还行,半小时搞定。换成智能表,我倒喜欢这种传统表,永远不停水。电表换成智能的后,跑的飞快。

网友B:
人工太贵,我现在水电都是自己修。
楼主应该按图所示开个方洞,用小手锯很轻松。水表换了以后可以再堵回去,甚至安装合页,方便随时检修水表。

网友C:
这个工程量不小。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工太贵,我现在水电都是自己修。
楼主应该按图所示开个方洞,用小手锯很轻松。水表换了以后可以再堵回去 ...

也是也是。前面刚在天花板上开了个30*30的方孔,装抽油烟机

网友D:
想偷懒 就要花钱

网友:
这家伙事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偷懒 就要花钱

工具蛮好,就是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程量不小。顶起!

还行还行,半小时的工程量,找人至少300

网友E:
电表水表煤气表  让你换都是有原因的 大家自己品哈

别问我  问了就是走的慢了 但凡走的快一点 鬼都不催你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表水表煤气表  让你换都是有原因的 大家自己品哈

别问我  问了就是走的慢了 但凡走的快一点 鬼都不催你 ...

主要是人工抄表太麻烦了,挨家挨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人工抄表太麻烦了,挨家挨户

我坐标河南开封 至今没有见到水表也是智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偷懒 就要花钱

这大圆盘锯没架咋用?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可调开孔器倒是用过。

网友:
下图多尺寸开孔器比较常用。上图飞机钻两侧增加缺口钢圈挡住,避免松动突然甩出,最好能改成螺丝螺母固定结构,磨损后都可以单独更换。

网友F:
装修时就应该考虑到,必须留口

网友:
现在水表都是自动上传数据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半小时搞定。换成智能表,我倒喜欢这种传统表,永远不停水。电表换成智能的后,跑的飞快。 ...

老当益壮呀,有些活儿年轻人真的嫌烦,老师傅活动活动筋骨也不错的,我们东北这边前些年暖气分户改造工程、保暖工程、水表出户工程一波一波的都是政府免费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坐标河南开封 至今没有见到水表也是智能的

现在的新建小区都是远传水表,俺这小县城有的小区15年前就是智能IC卡水表和电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修时就应该考虑到,必须留口

是的是的,必须流活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