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键盘有严重问题.....接口要咋处理啊???

楼主(2021-06-05):
笔记本键盘有严重问题.....接口要咋处理啊???

以前键盘乱打字......

乱点......

现在越来越严重啦.......

根本操作不了.......

不管哪个地方都用鼠标点不了啊.......

看接口不清楚是否要处理一下?????

大师们一般咋处理呢?????
橡皮擦??

笔记本键盘有严重问题.....接口要咋处理啊???

网友:
换新的换新的

网友A:
用2B铅笔圆头轻涂试试,这种线别用酒精洗板水

楼主:
暂时不换新的把.......

等618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B铅笔圆头轻涂试试,这种线别用酒精洗板水

幸好俺没有自作主张用酒精洗啊.......

网友B:
不是接口问题,是键盘进过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接口问题,是键盘进过水。

那请问大师现在键盘报废了??

只能换一个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大师现在键盘报废了??

只能换一个了啊??

换键盘,进水一般都是里面线路出现了短路,漏电,开路这些问题了。

网友:
换个键盘吧,也不贵,几十块的事。

网友:
擦一擦能管几天,换新是根本之道

网友:
应该不是接口的问题,是键盘本身坏了,想省钱的话,直接把键盘线拔了,上论坛找那些优惠购,或者咸鱼,大概十块钱左右,买一把有线USB的键盘插上,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和接口没关系,内部有短路,直接换,这个没办法修的

网友:
换换换,几十多块钱,不耽误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B铅笔圆头轻涂试试,这种线别用酒精洗板水

铅笔确实不错,有时候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