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黄油能不能给电动扳手保养

楼主(2021-06-05):
深水宝上卖的是电动扳手专用保养润滑脂,那么这个美孚的高温润滑脂能不能加在齿轮箱里保养工具呢?

网友:
电扳手又不是什么高转速机器,随便加点黄油就行。
这个要是正品应该比一般黄油好。

网友A:
可以只是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费电

阻力大?

网友:
这种润滑脂我用过粘度比较高

网友:
比没有润滑脂总好点。先用上再说

网友B:
要那种粘度介于机油和黄油之间的那种才好用
粘度高了转不动阻力大一会就发热,粘度小了容易流走

网友C:
这个我也买过,十来块钱,应该是假的,不过加了总比不加强,如果有更好的还是别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买过,十来块钱,应该是假的,不过加了总比不加强,如果有更好的还是别用它了 ...

你从哪里看出我这是十来块钱的假美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那种粘度介于机油和黄油之间的那种才好用
粘度高了转不动阻力大一会就发热,粘度小了容易流走 ...

深水宝上那种电动扳手专用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那种粘度介于机油和黄油之间的那种才好用
粘度高了转不动阻力大一会就发热,粘度小了容易流走 ...

另外手里还有3#极压润滑脂,那个稀,行不行呢?但感觉加进去会流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从哪里看出我这是十来块钱的假美孚的?

这就是假的啊。美孚的英文是mobil。你这个是mobli。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从哪里看出我这是十来块钱的假美孚的?

那5个英文字母应该是Mobil,你的后两个字母顺序颠倒了,而且真货的标o字是红的,其余是蓝的,你的标字母颜色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5个英文字母应该是Mobil,你的后两个字母顺序颠倒了,而且真货的标o字是红的,其余是蓝的,你的标字母 ...

学习了,但我这是在街上五金店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5个英文字母应该是Mobil,你的后两个字母顺序颠倒了,而且真货的标o字是红的,其余是蓝的,你的标字母 ...

还有那些繁体字也出卖了他的身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但我这是在街上五金店买的,

2021年了还能在包装上混用繁体和简体的保证是假的。
另外让人误以为是M的应该是I V I:cool:

网友:
搜有机二硫化钼润滑脂,以前特地找了好给我电钻保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深水宝上那种电动扳手专用那样的?

我买的电动扳手也给了一管类似的润滑脂,但试了下,耐热性不好,130度时就化成水了。过去买的美孚的230多度还不化,见图片,而且美孚的可以拉出一寸多长的丝来的。觉得普通个人也没有能力和设备来鉴定真假,只有用这些简单办法来粗略判断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电动扳手也给了一管类似的润滑脂,但试了下,耐热性不好,130度时就化成水了。过去买的美孚的230多 ...

那我也就用我的那个假美孚用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手里还有3#极压润滑脂,那个稀,行不行呢?但感觉加进去会流出来

0号锂基脂就可以,我不知道你这个油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