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到一个挺奇葩的大有电池

楼主(2021-06-05):
半年内分三次在闲鱼和拼多多买了3块5.2A的大有电池,心大一直没拆过,
今年正好有把合适的t10螺丝刀,
就拆了一下,
三块都是绿色18650电池,
其中两个有三星的喷字,
另一个好像是把光屁股对着我,
不知道是真是假,存疑

网友A:
这个25R和我的感觉印刷不一样呢。。

网友:
18650买真的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25R和我的感觉印刷不一样呢。。

新版是这样的 字多了

网友:
你认为没字的那块是最早买的吧?老板三星喷码字比较少 就两行 可能全在你看不见的那一面 你可以把电路板拆下来看看

网友:
最下面那节18650露出一点喷字,看字母和其它两块一样,中间一节中间还透出字,应该不会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25R和我的感觉印刷不一样呢。。

有两种印刷

网友:
我买的三块大有电池,两块5.2,一块中国芯2.0,都是只能看见两行看不懂的编码,看不到电芯型号,厂家!充电,使用都没问题,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B(2022-04-15):
电芯是2500mah,这应该是5.0Ah的啊,为什么敢标5.2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是2500mah,这应该是5.0Ah的啊,为什么敢标5.2Ah?

现在都这样,电压10.8V 18V 标12V 20V 容量也是同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芯是2500mah,这应该是5.0Ah的啊,为什么敢标5.2Ah?

电芯如果质量好的话2500实际能放出2600的电也正常,大有5.2的电池我有两个,标5.2实际满电放电量在4700左右,我认为容量还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芯如果质量好的话2500实际能放出2600的电也正常,大有5.2的电池我有两个,标5.2实际满电放电量在4700左 ...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测试的充电容量

网友D:
这个大有电池不像真的,生产日期都是随便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测试的充电容量

新的单电池可以的,我手头就有几节拆机的c4电芯实测放电就比标称的大一些

网友:
看下焊点就知道了,原厂的焊点很独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芯是2500mah,这应该是5.0Ah的啊,为什么敢标5.2Ah?

A品的三星25R 官方出厂1A放电容量是2550以上的  基本可以达到2600容量
所以标5.2AH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单电池可以的,我手头就有几节拆机的c4电芯实测放电就比标称的大一些 ...

除非你的测容仪有问题

网友E:
现在国产芯多了,5.2要买三星的是要加钱的,我第一次买电池说是三星电池结果回来拆开是国产芯,卖家退了我10块钱,265买的,我换了一家也是265卖家保证三星的我才下单了。后来对比了一下国产芯真不行,用角磨机上没劲,对比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大有电池不像真的,生产日期都是随便喷的

我也是担心这个,后来就盯着国产4.0的买只要150左右,这样我手头就有5.2的四块,4.0的2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国产芯多了,5.2要买三星的是要加钱的,我第一次买电池说是三星电池结果回来拆开是国产芯,卖家退了我1 ...

我就买了两块,每块要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