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停电后来电忘记拔逆变器推匝炸逆变器的教训

楼主(2021-06-05):
停电后来电忘记拔逆变器推匝炸逆变器的教训,俗话说得好最简单的东西最稳定,比如说称坨简单粗暴实用,说正事,其实我这个事故完全可以杜绝后患的,只需要在家交流电闸边挂一个字牌,写上上220伏交流电闸前,请断开一切负载包括逆变器,如果有这个警示牌,我就不会在逆变器停止运行但是还连接在交流电线中,就把220伏电压闸推上去就把逆变器给电炸了,现在能看见的是逆变器输出保险杠炸了,其他的电容之类的外观上没有异样,用的金属导通保险杠,220伏输出没有,但是逆变器风扇能转,能显示输入电压,万用表测量没有电压

网友:
 请勿以身试法。

网友A:
原始一点的来个切换闸刀,潮一点就来个移动切换

网友B:
好修!最多坏到输出斩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修!最多坏到输出斩波

现在能直接看见的就是输出F4A250V保险管炸了,那个电容有可能坏了,旁边那个小板上的东西很小一个,没有热风枪,初步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前级低压电有电,后级电没有了,这个修正波逆变器新的才100块钱,修好了概率小最多带一个60瓦东成角磨机,1200瓦虚标严重,不修又感觉丢了浪费,,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一点的来个切换闸刀,潮一点就来个移动切换

本来家里照明都是12伏的,停电了以后拿出这个逆变器了带上机顶盒与液晶电视看一下电视,小功率的修正波也只能这样了,就是这个很小使用的一次居然炸了,哎,修嘛技术不行,不修丢了可惜,

网友:
装双电源切换开关很重要

网友:
只是为了看电视,把光猫、IPTV、电视三个接在一个接线板上,切换时把接线板的插头插到逆变器就可以解决了,也不担心误操作。居然去改进户线,你这个骚操作实在是不理解。

网友:
人都是会犯错的。。。
这个要是正规操作电闸要上锁的。
自己用用弄个回形针插到断路器的小孔里挂牌子、纸条就是了。。。

网友C:
市电 和 逆变器 之间加装一个 切换开 关就OK的事情,现在给整复杂了。  想修 先检测一下那个400V大电容上有没有300V左右的高压先。。有就去查输出的那一堆管子,没有就先查开关变压器的功率管和驱动。

网友D:
大概率H桥坏了,H桥驱动估计也不保

网友:
曾经在网上看过,逆变器不能接在家用墙插等进户线,以免被另一个人接通空气开关,导致其它房屋有电烧开关电源。楼主的想法最好是UPS不间断电源系统,太贵的话在进户线加逆变器切换开关,来电后断开逆变器,切换成进户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电 和 逆变器 之间加装一个 切换开 关就OK的事情,现在给整复杂了。  想修 先检测一下那个400V大电容上有 ...

大电容有150伏左右的电,13N50的场效应管穿了一个,还有一个效应管穿了一半,输出保险杠炸一个,0.33R的色环电阻可疑损坏,小板上的50伏10微法电容形状有点可疑,县里的二个电子专卖店铺居然没有这个可替代的,现在网购配件回来后焊上去,如果花费40元配件钱还不能修复,直接一锤子砸烂丢了,几年前被虚标严重的卖家忽悠买的,实际上功率太小用处不大,只能停电看看电视,用个小风扇,,连650瓦的高压电饭锅与冰箱都分开都带不起,鸡肋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H桥坏了,H桥驱动估计也不保

目前我用万用表测量是炸了二个末端13N50场效应管,100N07前段有2个效应管数据低下,过4天配件收到了换上去试机就知道是否修好了

网友E:
我家用的通信逆变器,内置48v20ah电池,输出口接了一个插头,后面 带了一个220的继电器,逆变器输出的时候继电器吸合接通照明回路,这样不用管还没来电,关机就切换回去了。

网友:
后级H桥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用的通信逆变器,内置48v20ah电池,输出口接了一个插头,后面 带了一个220的继电器,逆变器输出的时候 ...

基站48伏逆变器很牛逼,数码论坛有一个家楼顶搞太阳能发电的,说他买的工频逆变器都带不动大空调,基站的逆变器能带的动,自带20安48伏逆变220伏电压,会不会连半个小时都顶不住?意义何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容有150伏左右的电,13N50的场效应管穿了一个,还有一个效应管穿了一半,输出保险杠炸一个,0.33R的 ...

如果需要大折腾,就不如去假货宝的弟弟咸鱼那里去找个二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站48伏逆变器很牛逼,数码论坛有一个家楼顶搞太阳能发电的,说他买的工频逆变器都带不动大空调,基站的 ...

理论960瓦时,打8折800瓦时,如果带100瓦则8小时,50瓦16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