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推荐个商务薄膜键盘

楼主(2021-06-05):
要镭雕键帽,因为丝网uv的不到一年就会被我硫酸手磨没。
布置最好是亚洲大回车,美国回车也能接受,绝对不要反人类的欧洲回车。
价格当然越便宜越好,颜色当然是要黑色。
网上找了半天没见满意的。

网友A:
罗技的随便抓一个就能用啊

网友B:
几个条件同时满足比较难。自从苹果把键盘整成一颗颗以后,异型大颗粒回车就少见了。机械吧还可以自己打板做;薄膜就要命了,工厂都走量的,没工夫管小众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随便抓一个就能用啊

那你随便给我找个镭雕键帽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随便给我找个镭雕键帽的型号

要求太高了  无法满足

网友:
还要镭雕键帽?

网友C:
联想KM4800,全新键盘加鼠标一套还包邮30块,闲鱼上有,大回车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条件同时满足比较难。自从苹果把键盘整成一颗颗以后,异型大颗粒回车就少见了。机械吧还可以自己打板做 ...

可惜手里两把全新的镭雕双飞燕KB8,偏偏是反人类的欧洲回车。

楼主:
注塑,热升华也行,但绝对不要丝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注塑,热升华也行,但绝对不要丝印。

还是增强一下盲打技艺吧,这样对键盘帽上的工艺就没那么大要求了。
再了,如果没有合适的工艺,是不是可心考虑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增强一下盲打技艺吧,这样对键盘帽上的工艺就没那么大要求了。
再了,如果没有合适的工艺,是不是可 ...

一直盲打,主要是掉字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KM4800,全新键盘加鼠标一套还包邮30块,闲鱼上有,大回车键

感谢,这个会留意一下。

网友E:
带字符背光的应该都可以
那种黑色键帽,中间字是透明的那种
应该不会被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字符背光的应该都可以
那种黑色键帽,中间字是透明的那种
应该不会被腐蚀 ...

比较烦光污染,已入雷柏K150

网友:
考虑贴纸贴膜戴套不?

另外,可以网购专门的大回车键,每次回车都是使劲锤,爽!

网友:
双色注塑键帽就不会掉色,某东现在99元的机械轴,雷柏V5000PRO,比起薄膜键盘手感好多了,建议试试!

网友:
我的键盘是欧洲回车,习惯了就好。

网友:
大部分机械键盘,都是美国回车设计,回车 退格键都比较长的那种。双色注塑键帽,很难掉字,基本符合楼主的要求。欧洲回车是比较反人类,我也不喜欢,回车键上面就是退格键,\键塞到了左边,打快了很容易按错

网友:
现在有些是侧刻的键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