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第二次量产成功的SM3280AB 128G

楼主(2021-06-05):
本来不想发贴,起因是看到那个很多人评论闪迪的颗粒有锁,是个坑,我也是个新手,刚好把闪迪这个颗粒量产成功了,发上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颗粒是什么型号。

查询信息得到

添加ID到DBF和FW文件,量产成功。

颗粒如图

也不知道这颗粒是不是坑,已经量产ISO,比上次镁光NW606的速度快不少。

目前用着一切OK。SM3280AB比IS903凉快多了。

OVER。

楼主:
量产成功是115G,分了11.2G做了CDROM。

网友A:
这个闪存没有上锁,ID等同9DDJ。然而写入只有闪存实际性能的的四分之一,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B:
ddl,dfk,dfl速度快。另外这个颗粒应该是没开强制ddr,双贴读380写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闪存没有上锁,ID等同9DDJ。然而写入只有闪存实际性能的的四分之一,电脑系统问题? ...

量产后会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l,dfk,dfl速度快。另外这个颗粒应该是没开强制ddr,双贴读380写130

量产ISO后降速,不开ISO是这个数据。大佬

网友(2022-06-28):
楼主能提供一下工具吗  找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我试过惠荣优盘主控做PE都降速

网友:
楼主能提供一下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