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垃圾电动牙刷

楼主(2021-06-05):
18年买的,看标价199,最后到手25都不到。平时一般不用这玩意,发现牙齿上有茶渍时偶尔拿出来“打磨”一下牙齿,牙齿也能稍“光洁”一点,最近终于不动了,拆出来一看,才发现这确实只值那几块钱,真不知道原价他是怎么定出来的。
原价199

尾部打开,是一节碱性电池,看样子以为是4.2V的,后来查到才知道是1.5V的,没电后用4.2V电源接上后,直接没法关机,估计是电压高烧坏了哪个元件,这玩意也没必要去费时间修就不去查哪些元件问题了

拆开的机芯,以为是那种电动牙刷的高频振动电机,想多了,直接就是一个简易的空心杯电机

主板很简单,反面有个无字芯片。

看不到什么型号。

一句话,标价真不知道怎么标的,物价局真什么都不管,现在的产品,弄得只有一拆才能见真面目,才能放心使用啊。

网友:
类似于国产的那些打火机,成本极低。

网友:
管用都中 一样刷牙

网友:
25元包邮都已经是血赚了,哈哈

网友:
直接改成开关的就行了,简单版本的没有芯片,换成一个自锁开关,放个碱性电池卷上纸就行。

网友:
市场开放,没人定价,自已定,多多益善。

网友:
一次性设计可以更简化,用手电反向开关,无需电路板,外壳包塑胶密封工艺,后盖超声波焊接封住。

网友:
竟然是偏心电机的,有个电感,好像是升压的,直接用4.2V锂电,去掉电路板应该能用,可以改成jump egg:lol:

网友(2021-07-16):
看坛友拆机后购买

网友:
这种偏心轮玩具级别,刷牙根本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