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款特殊的USB4寸桌面风扇:天章办公(TANGO) 探戈

楼主(2021-06-05):
很耐用,忘了什么时候买的,至少有4-5年了,狗东的订单都查不到了,也早就下架了。每年夏天拿出来上点油就行了,我就这个一个风扇,使用是时间很长。去年准备给我妈买了另一个“赛亿(Shinee)”的用了几个月就坏了。拆开里面就一个小马达,看过其他桌面小风扇的拆解,也基本都是直接用小马达。这个里面可能是含油轴承,没办法拆开,能从后面上油,前面的转子能拽出来2mm左右,转动凑近了能听到密集的声音,类似电流声和自行车飞轮。现在比刚开始启动慢点,大概30s后风力很大,可能是我的油有问题。

网友A:
换成芭蕉共田F95等无刷款好些,省得担心电刷磨损。或者网购规格合适碳刷电机换上,比金属膜电刷耐用。

网友:
这种是无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成芭蕉共田F95等无刷款好些,省得担心电刷磨损。或者网购规格合适碳刷电机换上,比金属膜电刷耐用。 ...

我有个正品共田f95,拆了几回之后,估计一扇叶子变形了。,风噪特大。呜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正品共田f95,拆了几回之后,估计一扇叶子变形了。,风噪特大。呜呜的 ...

我觉得应该是4叶片,双数叶片本身容易共振和嗡嗡响,康铭等改成3叶片减缓共振。电脑风扇几乎是3一5一7一11等单数扇叶。动平衡设计良好情况下可以9叶片。双电机对转风扇可以采用单侧双数叶片。

网友:
之前有个天章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