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0时代电动升降电脑桌安装

楼主(2021-06-05):
还记得在昏暗的网吧打CS?
玩星际?玩**沙滩?玩尾*?

现在在硬件价格下降,配置高,网速快,在家里玩各种互联网游戏。

于是乎,电脑桌也不是以前的那种冷冰冰的玻璃台子,或者实木的书架桌。

进入了电动时代,电动升降桌椅。

网购的时代,下单几乎一天到。这是桌子面板,跟腿的包装。

椅子的包装。

控制器。

陋室。。。。。只能安装在窗户哪里。

这种书架桌子就要离开了。

配件全貌

说明书

1

2

3

4

5

6

7

8

9

楼主:
继续折腾中。

两条桌面的支撑。(角铁制作。)

底部腿支撑两条。(纯铁。)

螺丝包,给了分件处理包装。

铁件厚度

两条升降腿,加横杆。

内六角固定。

单驱动马达。(大台面,有双驱动马达的,三驱动马达的,四驱动马达的。)

先固定升降腿,到横杆。

翻过来,固定底部两条支撑腿,跟脚垫。(为什么放床上。放地上怕磕碰了油漆。生锈。)

固定好的样子。

几个胶垫,用于卡在横杆,固定桌面缓冲用。

安装上桌面固定杆。

单电机,通过这跟传动轴,驱动两条升降腿

传动轴护管

六角传动轴,插在另外一条升降腿处。

横杆,传动轴,可以根据桌面长度,调整。

最大长度。(当桌面超过支持的最大长度,可以添加一条腿,跟传动马达跟传动轴)

开箱桌面。

桌面材质为压缩板,外面缝线包皮工艺。

还是放床上,简单的测试安装长度。

前后距离测试

拿出卷尺,跟电起子。准备精确测量安装。

大概确定好前后左右位置。

测量右边外边缘距离

测量上部距离

测量左边距离。

左边上部距离。

拧上固定螺丝。可以看到螺丝下部的橡胶垫。

很工整的作业。

锁定传动轴。

内六角锁定横杆

安装控制器。

看一下说明书,控制盒的位置。

具体安装位置

锁定螺丝。

摆放控制盒位置。

放这里?

测量

最终锁上螺丝。

检查一遍螺丝有无全部拧紧。

反过来,推到合适的位置。(女生建议找人帮忙。这个很有可能会崴到腰子。)

插电。。。。。。(无须担心,因为线路都是傻瓜插头,不会出错。)

117

这是升降到最高位置。

有点吧台的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楼主:
继续折腾中3。
椅子安装

所有配件

先安装脚轮子

现在脚轮都是直接插进去的。。。。。。螺丝都不用拧了。

气压杆也是直接放进去。。。。。。

星形腿。

扶手安装。

拧紧内六角螺丝。

底座安装。

拧紧螺丝。

靠背安装。

翻过来。

头枕插上去。完成。

显示器增高架安装。

说明书

铝合金面板。

电源适配器。

USB接口堵头

另外一边堵头

安装好的样子。

接口位

至此安装部分结束。

实际使用感受,升降方便,快捷。不同的高度,适应更多的工作,学习环境。特别是站立使用,吧台一样的高度。让心情愉悦,放松身体,减轻下负荷。
另外,可以根据需要,定制不同形状,台面大小,跟电机个数。

网友:
直播了是吗

网友A:
说个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B:
装窗户那里其实也有隐患,夏季强对流天气多,有狂风暴雨的话会有雨点被风吹进窗,那地方放电子产品有短路的风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个价格,让我死心

那还是别看了 再看看直接自杀掉

网友:
价格多少,有意也买一个

楼主:
已经更新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个价格,让我死心

具体可以去看看。某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窗户那里其实也有隐患,夏季强对流天气多,有狂风暴雨的话会有雨点被风吹进窗,那地方放电子产品有短路的 ...

基本很少开窗。

窗帘也更换了。改成了上下的,百叶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别看了 再看看直接自杀掉

价格还是比较友好的。

网友D:
看了好几遍楼主的帖子,每次看到那根红色的小棍都觉得心里莫名的别扭一下
楼主能不能麻烦告诉我,那根红色的小棍是干吗的啊

网友E:
电动的,高级货啊,应该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好几遍楼主的帖子,每次看到那根红色的小棍都觉得心里莫名的别扭一下
楼主能不能麻烦告诉我,那根红色 ...

健身器。

两头有个配重,直接握住中间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的,高级货啊,应该不便宜吧?

价格比较友好。

可以自己买电动腿,配实木大板。

网友:
那么高大上不错啊,老大双手毛毛挺多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健身器。

两头有个配重,直接握住中间甩。

知道了,谢谢老大

网友F:
价格有点小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价格有点小贵啊

还算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