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折腾我心爱的小摩托-铃木UU125

楼主(2021-06-05):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突突突在路上奔驰呀,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哈哈哈就快到家了。。。。
     最近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时有点心烦,上次自己保养时手贱,没做好功课见节气门脏直接拆了就清洗了,等装回时一启动,晕,怠速声音比原来大了好多。
赶紧查查资料,试了几个方法也不行。去卖车地方,貌似也是第一次遇到,我让他找了诊断电脑接上看看,没有故障码,也复位了下,怠速还是高。一度怀疑是不是怠速阀电机里面问题,
今天又是第4+1次拆车。
济南铃木UU125,刚买来时的样子,号称买发动机送车的。发动机整体品质还可以,外壳漆水有点薄,
再冷天一枪就着,至今没掉过链子。

直奔主题,拆坐筒。自带防盗功能,一个坐筒用了三种螺丝

又忘断电池了,先断电

发动机,有防尘挡皮,走线还行,该固定的固定,改扎的地方扎牢。

双油门线,不担心收不了油

移空滤

两颗8#六角螺丝拆除就下来了

拆油门线,油门把手调节螺丝调到最松好拆油门线

拔掉传感器插头

看到就想到怠速高,不搞好头疼啊

上次螺丝拧毛了,这次直接老虎钳上

就这玩意让怠速高的?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啊

网上截的怠速阀原理

先洗洗再说

装回收工,打火依然一枪就着,怠速还是高,没有什么变化。
兄弟们有什么好方法吗,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你清洗过怠速电机的话,是需要接电脑重新匹配节气门调整怠速的。我有个巧格i也是不知道自己清洗了节气门拆了怠速马达装车后一直怠速高,上售后用检测仪重新匹配一下才好的。

网友B:
是不是和小车的一样,清洗后跑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或是怠速转一会

网友C:
有没有缸内直喷的摩托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和小车的一样,清洗后跑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或是怠速转一会

有的是这么说的,上次清洗到现在跑了快300公里了

网友:
调这个螺丝吧

网友:
电喷化油器上,这个螺丝只是为了调节油门间隙,和怠速,没有什么关系了

网友:
电喷就不懂了,哈罗摩托论坛找找

网友:
不排除怠速电机损坏的可能性 普桑刚装备电子油门的时候,我凭经验自己清洗节气门,清洗后导致怠速很高。当时配件还没跟上,只能换节气门总成,,,再次清洗再次出现故障,,,后来才知道是风门掰的过大,导致电机传动机构受损。

网友:
我的五羊本田小公主,15年买的,当时全部搞下来1W多几百,还是化学器的版本,用到现在,前面的两个减振都漏油,花了130修好,换了前后鼓刹皮,其他就没 有什么了,到现在行驶23000多公里。感觉做工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缸内直喷的摩托车

类似的我在网上见过柴油摩托,压燃式发动机,高压柴油泵和喷雾嘴替代火花塞位置,不过都是跨骑重型机车,没有踏板小车。有些缸内直喷每个气缸有两电喷,一个气缸外,另一个气缸室里,结构比普通汽油机复杂。缸内直喷汽油摩托也有,很多是好几万元跨骑重型机车,极少数越野摩托踏板弯梁。

网友:
哟 还是电喷的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清洗过怠速电机的话,是需要接电脑重新匹配节气门调整怠速的。我有个巧格i也是不知道自己清洗了节气门拆 ...

去卖车地方也接了检测仪,有读故障码,清故障码,重置三个选项,也点重置按钮了

网友:
汽车一般都要匹配,摩托不清楚

网友: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它永远不会堵车

网友:
机油需要换怠速也会高的,其实洗这个拆接空气滤清器的胶管就可以了,打着火,直接喷化油器清洗剂,这个清洗剂的瓶上有操作方法,如果不是机油需要换了,应该是一些细节问题。。

网友:
准备买UY125,加了个UY125的微信群,贴吧也看过,怠速越来越高这弟兄俩都是一个毛病,包括齿轮箱漏油

网友D:
怀念我的Honda本田摩托,真不明白为什么要禁摩,前几年我们这边都要强制报废回收(距离实际报废年限远着呢)补贴就只有一百几十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念我的Honda本田摩托,真不明白为什么要禁摩,前几年我们这边都要强制报废回收(距离实际报废年限远着呢 ...

利益问题
车辆最拥挤的东京和香港都没有禁。

网友:
能拆电喷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