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 player可以退休了,都用KMplayer吧,我收回,都用VLC吧

楼主(2021-06-05):
原来一直是用的ES+MX player来播放NAS里的视频,最近感觉速度很慢,只有4MB/S,查了下是播放器只支持smb1的关系,本来想换NFS共享,结果死活共享不出来,然后试了下KMPlayer,2.4G下看了下速度能上40MB/S,基本算是跑满了,拖动一点不卡,自带文件浏览器直接播放smb共享的视频,设置也比KODI之类的简单,都换了吧哈

试了下还是VLC最好,KP就是大了点,打开速度比VLC慢点,其他也没问题

网友A:
现在很少用局域网看电影了

网友:
小姐姐电影还是局域网稳妥。。。

网友B:
都是MPlayer换皮 棒子的屎就这么香么

网友C:
potplayer应该更好点

网友D:
都是本地文件播放,不考虑 传输

网友E:
KP的版本号也说说呀。

网友:
暴风表示不服

网友:
当年用诺基亚的时候,用那个影音风暴看小电影是多么的满足啊!

网友F:
只用vlc
紫薯补气

网友G:
直接用mx player本地网络连接smb,速度比这个稳定多了,无线连接播放200Mbps码率都不卡
或者用kodi,支持smb3和nfs,速度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少用局域网看电影了

那你咋看?直接APP看?很多要会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MPlayer换皮 棒子的屎就这么香么

那你给个不是棒子的呗。这个就算换皮也是升级过的,至少把smb协议升级了,否则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tplayer应该更好点

这东西有手机版的吗?电脑上我是一直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本地文件播放,不考虑 传输

手机播放你也本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KP的版本号也说说呀。

直接商店里找最新的就行了啊

楼主:
暴风有带文件浏览功能的吗?很久不用暴风了,电脑上都用完美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用vlc
紫薯补气

VLC没试过,smb速度快吗?带文件浏览功能吗?晚点也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mx player本地网络连接smb,速度比这个稳定多了,无线连接播放200Mbps码率都不卡
或者用kodi,支持sm ...

我原来就是用的MX连本地smb共享,速度只有4M多点,虽然也能看但是拖动进度之类的还是会卡,而且大文件肯定卡,这个的速度测试了能上40M,快了10倍的。
kodi试过了,本来想弄nfs的,死活弄不好,放弃了,kodi的手机版体验很差啊,可能皮肤没设好,按键小不容易按,很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就是用的MX连本地smb共享,速度只有4M多点,虽然也能看但是拖动进度之类的还是会卡,而且大文件肯 ...

你的MX版本多少,我用1.35.7,11ac2*2无线网络下访问NAS,NAS是J1900装Debian设置的smb4,缓冲速度能有20M/s以上,路由器是锐捷M520刷了opwrt使用开源无线驱动,用原厂固件还能更快些
缓冲速度和码率有关系,通常会预加载30s左右的资源,保证播放时不会卡顿
kodi的手势操作不太友好,拖进度条反人类,其它操作还能接受,支持nfs的播放器没几个选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