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我是菜鸟,问个幼稚问题,拆CD机?用哪种螺丝刀

楼主(2021-06-05):
松下 CH505X CD机 不读盘,间歇性的,想拆开清洁,普通十字螺丝刀,拧不动,还有花螺丝的迹象,求教,用哪种螺丝刀

网友A:
老哥至少得上个图吧

网友B:
拆精密的数码产品,最好用S2批头的螺丝刀,不容易拧花螺丝,数码之家就好多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

网友C:
 请去“我是工具控”,找大功率锂电无刷电板手,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去“我是工具控”,找大功率锂电无刷电板手,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鸟。 ...

你还不如说找大功率电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还不如说找大功率电锤。。。。

 电锤是钻混凝土的,他那个是CD机啊。

网友:
没见图,十字配十字,六角配六角,那有打不开的罗丝。

网友E:
找把能填满十字交叉正方形部分的螺丝刀试试,有虚位的比较容易滑丝。

网友:
我看都不用看  就知道你的螺丝刀不是大了 就是花了。

网友F:
个人以为如果螺丝刀都选不好,不建议拆卸!如果是打定主意报废的,那就不一定非要用螺丝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去“我是工具控”,找大功率锂电无刷电板手,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鸟。 ...

不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至少得上个图吧

您说的对,俺这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精密的数码产品,最好用S2批头的螺丝刀,不容易拧花螺丝,数码之家就好多款
https://www.mydigit.cn/foru ...

谢谢,打算买小米电动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把能填满十字交叉正方形部分的螺丝刀试试,有虚位的比较容易滑丝。

谢谢您,如照片所示,我的螺丝刀磨损严重,打算买把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以为如果螺丝刀都选不好,不建议拆卸!如果是打定主意报废的,那就不一定非要用螺丝刀了! ...

报废就免了吧,起码AUX能用,当电视音箱,收音也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锤是钻混凝土的,他那个是CD机啊。

你推荐那个大功率无刷电扳手,没两下我估计也怼穿了哈哈

网友:
买套维修佬的工具分分钟搞定

网友:
松下这种组合音响我拆过还几台,外壳螺丝帽大槽小,用那种头比较尖的ph0十字螺丝刀

网友:
我一般都去用 那个能拧到用那个

网友:
这图糊的,目测是十字。
可以在拧花螺丝上的放个气球,再拿螺丝刀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