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NW-S645音乐播放器拆机更换电池

楼主(2021-06-05):
买回来没怎么听,一直放在盒子里,这一放就是好几年,
这段时间突然想拿它听歌了,翻出来发现这机子的电池废了,完全充不进电

S645是A84x系列的缩水版,只在日本销售,外观上两者比较接近,只是的个头S645要更迷你一些,为了降低成本,A84X系列上的AMOLED显示屏和主动降噪功能在S645上都被去掉了。
声音风格和功能还是完整的保留。我这台机子盒子和说明书都在,随机的配件就一根数据线和音箱底座的衬板。
要实现它说明书里介绍的所有功能,还得另外买专用的麦克风、电视连接线才行

索尼NWZ-A844播放器拆解 音量键失灵维修 (作者:黯然销魂)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40388

插上电还能开机,一拔掉电源线,没一会就关机了
准备换个新电池。

先拆这个铝合金的面板,电吹风吹一段时间,沿着边缘慢慢撬就能拆下来了
再拧下靠近挂绳孔那的螺丝

还有背面这两颗,然后抓着后壳一点点掰开

主板和电池就能看到了,

原装电池的型号,和黯然销魂大佬拆的A844是用的同一种

照着型号买了一块,感觉和原装的做工差很远

把线剪短一点焊回去,尺寸刚刚好

测试了一下,再重新装回去。固定按键面板的双面胶拆了一次就没有那么粘了,粘不住它

又撕掉,涂了些B7000胶水代替,怕胶涂的不平,还用夹子这么夹了一会

网友A:
这款是索尼经典款!音质中频输出比较朗朗上口!

网友B:
电池激活下!毕竟没有这么用!饿死了
要不要我帮你煲机

网友:
我帮楼主保管,保证定期充电不会饿死

网友:
也是想听mp3,咸鱼上找买,一搜还不如买个录音笔,搜寻多天后捡漏了一个成色极好的索尼录音笔,回来一听还有一段录音,貌似一个舞蹈学院的女孩采访一个知名教授的关于音律方面的问题,及一些录音试音文件,,后来不小心删除了,连接电脑看,里面pdf说明书什么的录音笔自带文件都齐全,看来前主人真没怎么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索尼经典款!音质中频输出比较朗朗上口!

低频也不错,有以前索尼CD机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激活下!毕竟没有这么用!饿死了
要不要我帮你煲机

机子买了差不多七八年了。原来的电池已经充不进电了,充10分钟显示已经充满,拔掉几秒钟马上就关机。只能换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很漂亮~

索尼以前的播放器,配色都挺好看的,而且体型都不是很大。现在的机子,体型和配色都比较猛……

网友D:
应该是电池过放了吧,跳过保护板直接充激活一下试试

网友E:
现在手机已经集成音乐播放、下载,蓝牙功能,方便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手机已经集成音乐播放、下载,蓝牙功能,方便得多。

现在也有安卓系统的hiFi播放器。但续航时间跟手机差不多。S645续航还是挺厉害的,两个打火机那么大,连续42小时的播放时间,充一次电,断断续续可以听一两个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池过放了吧,跳过保护板直接充激活一下试试

完全充不进电了,充10分钟就显示充满…再绕过保护板直接充电芯,只怕会鼓包。

网友(2023-10-18):
找到和楼主一样的机器而且配色也一样,希望我的电池换好也能恢复如初。

网友(2024-03-18):
手上也有同一款颜色不同的机子,还能开机,听得少,懒得换了,到哪天不开机了再换。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2024-05-03):
外观保持的很漂亮哈,很不错。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没买过来听

网友:
很漂亮的一款播放器!

网友:
听音乐事实都大差不差,hifi是收割钱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