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大佬指点,2258H可以开镁光NW913吗

楼主(2021-06-05):
镁光NW913颗粒可以用2258H U盘板开吗?flashinfo上可以支持,有开过的大佬能指点小弟不,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板子上的土狗没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土狗没拆吧?

上镁光也需要拆土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土狗没拆吧?

感谢大佬指点,确实是土狗原因

楼主:
拆了土狗后  竟然还是无法量产   但是我之前的分区资料文件什么的能直接读取了       不知道是不是要清空才能量产

楼主:
用58XT可以量产   应该拆机金士顿A400是2258XT主控的

楼主:
用58XT量产了还是 提示Can't Detect DRIVE!!   有没有大佬知道要怎么弄

楼主:
2258H短接rom成功开卡     用2258XT开卡    和2258H开卡  差距不大 上速度图   圈就不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