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世代、i手电、i满意:NITECORE P20iX

楼主(2021-06-05):
灵活快速、亮度足够、一键极亮、一键爆闪是战术手电的最显著特点。如果能有快速亮度需求响应,同时具有足够的强度应急使用,那将是再实用不过的战术照明装备,这也是NITECORE奈特科尔对旗下P系列精准战术手电性能孜孜不倦的追求。

i世代是NITECORE当前的主流战术手电系列,P20是NITECORE的经典型号,经历了P20、P20V2、P20i,已经发展到了今天的P20iX,P+i双管齐发,推动光通量、射程、性能不断升级,不断突破性能极限,成为i世代战术手电的代表作。简单对各项性能做个介绍,下文中简称“P20iX”。

四眼高光通,泛光大视野

开局一张图,自然明白为什么要叫“四眼”。四颗CREE科瑞XP-L2 V6版灯珠作为P20iX的发光单元,一般来说,多眼手电的特点就是泛光照明。正白光色温,投射出一整片的黄色,这就是照明使用时的实际光路,出光口径接近25mm。

P20iX使用反射的方式导光, NITECORE采用了自身技术成熟的晶亮电镀技术结合数字精确光学优化技术(PDOT),制造出一体成型的铝合金光面反光杯。泛光的发光LED设计+聚光的光面光杯,使P20iX兼具了聚光和泛光功能。

P20iX灯头玻璃表面采用一片超透明钢化玻璃镜片,可以有效保护灯头。同时,在其表面有防反射增透涂层,在一定角度下呈淡蓝紫色。这种处理方式既可以提高光线出射率,更多的光也就意味着更亮。

P20iX作为一款泛光手电,具有面积很大的对墙光斑,下图中灯头距离墙面大约30厘米,中心主光斑小而亮直径约为6厘米,保证了较好的聚光效果,外围副光斑虽然由于四眼泛光杯带来了花瓣状效果,但是其直径大约超过了60厘米,而且亮度比较均匀,主副光斑交界有过渡,副光斑的分层与环境形成了过渡带,带来柔和舒适的环境辅助照明。

P20iX的最大光通量为4000流明,在开阔的户外环境,P20iX的主光柱出筒发散角度约为10°左右,这就保证了一定的聚光效果,副光斑开射角度约为00°左右,与黑夜的界限不是很明显,这是泛光筒的显著照明特点。光线出筒很亮,亮度随照射距离逐渐下降,照射范围随距离逐渐扩大。

P20iX还有2流明的超低常亮档位,这种亮度的好处晚上起一次床就知道了,人眼从黑暗到光明完全不需要适应,再也不会因为开灯而睁不开眼了。而且,P20iX使用的是当前主流的恒流调光LED发光电路,各个档位都没有频闪和啸叫,对人眼非常友好。

除了特定场景使用,个人还是更推荐泛光手电,因为手电一开就能带来宽阔、清晰的照明效果,整个视野之内都是一片明亮,再加上人眼在夜晚的视力距离也不会太远,一款大光通、高亮度的泛光手电足够了,就像P20iX这样。

P20iX的泛光铺射区域很大,这种照明的好处个人总结主要有3点:一是光通量被更大的面积所分散,光线比较柔和,整个照明区域没有过于刺眼的反光。二是大范围照明不需要准确对准目标,整个开阔的视野内都很清晰,更方便大范围搜索使用。三是照明覆盖黑暗的面积更大,就能带来更强的安全感。

虽然是泛光手电,由于光面光杯的使用,使得P20iX也有一定的聚光能力。上面的对墙光斑,也说明了P20iX的聚光效果也不错。从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射程超过两百米不成问题,而且大泛光照明使人不会因为有明显的明暗交界而不易适应。

双阶尾开关,一键破黑暗

P20iX采用尾部开关控制,主开关+副开关的双阶方式,操作更加灵活方便,这也是NITECORE的成熟技术,在之前的产品上屡试不爽。主开关为胶帽设计、副开关为压板设计,通过两个开关的组合可以实现多种用光方式。

两个开关几乎占满了尾部的面积,主开关凸起,为正向开关,轻按点亮手电,重按发出“咔哒”声实现完全开启,重按行程大约4mm左右,触发灵敏、阻尼适中;副开关压板占尾部约一半的面积,触发行程1mm左右。两个开关表面都有十字线交叉防滑纹,按动不易打滑。

之所以尾部开关比较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便于在黑暗中凭手感快速找到开关的位置并操作。握住P20iX的筒身,拇指自然就会落在开关的位置,而且凭借手感,拇指也能在主副开关之间快速变化,简单易上手,实现即时响应。

首先,当然是手电模式的切换。P20iX具有日用和战术两种模式,模式切换起来也比较简单:按住副开关即MODE键,手电开始爆闪,此时拧松尾盖彻底断电,主灯闪一下表示进入“日用模式”,闪两下表示进入“战术模式”。下面的动态图,主灯闪了两下,P20iX进入战术模式。

那么就接着战术模式来讲,P20iX的副开关实际上就是NITECORE的专利——STROBE READY操控系统。关机状态,只要按住副开关不放手,P20iX即开启4000lm的随机变频爆闪;开机状态,三击副开关,即开启变频爆闪,战术模式下同样是长按副开关。随机变频爆闪能够增强瞬间眩晕效果,一触即发,实现灵活快速的战术操作。

战术模式下,P20iX的主开关就成了战术开关:轻按瞬间一键开启4000lm的极亮照明,松手即灭;重按保持极亮照明,再次按动主开关关闭照明。这就实现了快速响应使用者的最高需求,拇指一动就能带来明如白昼的照明。

P20iX在战术模式下有极亮4000lm—高亮850lm—中亮300lm—低亮50lm四个常亮档位,单击主开关开关机,开启极亮档位,此后单击副开关按从高到低的顺序降序换挡,保证了战术使用条件的用光需求。

在日用模式下,P20iX有6个常亮档位,分别是:月光2lm—低亮50lm—中亮300lm—高亮850lm—特亮1700lm—极亮4000lm,单击副开关按照上面的六档顺序循环升档,更适合普通人使用,操作逻辑也比较易于理解。

另外,在日用模式下,单击主开关开启的将是记忆档位,再长按副开关将直接开启4000lm极亮,保证在需要时也能快速发出最高亮度,松手又恢复之前的亮度,再次单击主开关,关闭照明。

紧凑即便携,外观颜值高

黑黄相衬的硬质纸盒包装,突显了P20iX的i世代战术特色,低调简约沉稳,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主要特点和数据印制很清晰。表面是手电UV印模,长期不用的话,收纳存放也会很整齐,看一眼就知道是哪只手电。

别看P20iX使用的是21700电池,同样具备较为紧凑的身材:全长约为142mm,灯头外径31.8mm,灯颈处最粗约为34.6mm,筒身直径约25.5mm,尾部直径约29.5mm,单手拿着就是下图的感觉,也不算太大。

P20iX的空筒重量刚刚116克,装上原厂21700电池、以及标配的快速腰夹的使用重量约为225.2克,算是一款轻量化的装备,平时放在包里、别在腰带上也不会觉得太大太重。

P20iX的外观传承了上代产品,极具设计感,战术装备的特色张力十足,全身的各种阶梯和层次,倒角充分,为的就是提高握持的稳定性和使用的便捷性,同时兼具一定的通风散热排汗效果,颜值即正义。

铝合金材质外壳在保证轻量化的前提下,具备良好的强度、质感和散热性能。表面采用黑色军规三级硬质氧化抗磨处理,白色镭雕印字,彰显做工和品质,具备细腻的表面质感。

P20iX在筒身中部有两个抱夹槽,可以实现抱夹的双向安装,从而按照使用者的习惯实现灯头向上或者向下。抱夹抱臂宽度达到6.5mm,夹臂宽度最大也达到了7mm,不锈钢夹子弹性很好,夹持比较牢固稳定,方便携带和使用。

拧开尾盖,可以看到为了与双阶开关配套,P20iX的负极采用三个镀金弹性触片导电,减小电路内阻和压降。P20iX标配一节5000mAh的定制21700锂电池,端面导电的方式,可以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避免误开启。

筒身内部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弹簧导电,同时外圈还有镀金负极触环。要注意的是,定制电池为正负同向,顶部和尾部都有正负两级,为的就是配适战术线控等更多尾部配件模块供电,因此普通电池无法使用。

灵活战术范,收放皆自如

P20iX的标配除了充电线、抱夹、备用胶圈、手绳外,还有一个CR123电池套筒,同样是正负同向,另外还有一个战术腰夹。除此之外,还可以选配导轨夹、战术指环、柔光罩、交通锥等大量战术配件。

标配的是一个可调整夹持宽度的腰夹,型号为NTH20,一共有四个夹持点,两个可调挡块,可配适的腰带宽度为37~75mm之间,绝大多数腰带都能够使用。

这个NTH20腰夹与P20iX配合确实很顺手,只要抓住筒尾向外一掰,就能快速取出手电,实现一键强光压制;用毕,灯头向下卡入腰夹底座,将筒尾向身体表面一压,即放置妥帖。用了很长时间,腰夹没有松,筒身也没有被磨损的痕迹。

P20iX的灯头壁厚达到3.5mm,可以说很强壮了。此外,灯头顶部还有三点中心对称分布的氮化硅高硬度陶瓷珠,外表圆钝,一方面内敛低调,另一方面可以免除刮损衣物的困扰。

遇到紧急情况时,陶瓷珠就成为可靠的救生工具,不用太大力气就可以爆发强劲的冲击力,实现快速响应,满足破窗营救、徒手防卫等需求。实测,轻松点击,即可击破5mm厚钢化玻璃。

电量随时看,快充能三防

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在上面的夜射图中都有一个小蓝点。这也是NITECORE的一个贴心设计,在P20iX的灯颈部位散热鳍下方,有一个蓝色电量指示灯,开机状态,指示灯常亮说明电量>50%,指示灯慢闪表示电量>10%,指示灯快速闪烁提示电量即将用尽,需要尽快充电。随时监测手电状态,保证使用不掉链子。

另外,P20iX还有电量提示功能,每次装入电池时,或者在充电中切断电源,这个指示灯会通过闪烁的方式报电压,方便使用者准确掌握电量情况。如下动态图,指示灯先闪4下,又闪了1下,说明电压为4.1V。

实测,此时电池电压为4.08V,P20iX的电量提示还是比较准确的。

P20iX的指示灯旁边是一个TYPE-C直充充电口,能够开启5V、1.5A,接近7W功率的快充,蓝色充电中指示灯闪烁。

用时四个半小时,蓝色指示灯常亮,电池充满,共充入23.4Wh、4840mAh电量,实话实说,充电时间不算快。如果使用CR123或者RCR123电池,不要使用手电直充。

P20iX充电口采用三房设计的保护盖,可以阻挡沙尘、防水,同时也能防止外力撞击损坏充电接口。具有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等级,以及最高2米的抗跌落能力,平时各种恶劣气候条件、各种严苛的战术使用环境,都能放心使用,不用害怕损坏。

高亮长续航,温控散热强

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半米,同时连接双通道热电偶测温,使用充满电的原厂锂电池做测试。

将P20iX调整为日用模式,6个常亮档位都能开启,每档的光通量对应的照度值如下图所示,比例大致相等。六档阶梯分布比较均匀,保证不同的需求。

开启极亮档位400lm后,大约35秒开始直线降档,降档后照度与特亮档位1700lm的照度保持一致,此后保持较好的水平恒流输出。

P20iX使用了ATR温度控制模块,自动根据工作状态和温度调节亮度输出,以确保手电厂时间稳定工作。在照度测试的同时,使用双通道热电偶读取灯头和筒身的温度并画图,测试8分钟,灯头和筒身温度都在快速上升,随着降档后输出的下降,两处温度也逐渐趋于平缓,说明灯头和筒身的散热效果比较好。在室内25.5℃左右的不通风环境下,八分钟内灯头温度最高51.5℃,筒身最高温度41.6℃。

续航大约30分钟时,测量灯头温度为52℃、筒身45.2℃,灯头比较烫手,但也不至于烫伤,对于大功率输出能力来讲,E70的温度控制还算不错。

随后开个小风扇,模拟室外通风良好的环境效果,吹了几分钟稳定后,灯头温度只有35.7℃,筒身也才34.1摄氏度,给点小风就散热,效果还是很不错。

下图是P20iX的第一个小时照度续航图,可以看到降档后照度的变化,这就是温控电路的输出调节起到了作用。

在测试的第二小时内,电量已经消耗一半以上,本人反复按压副开关开启极亮,P20iX均能响应瞬间大幅提高亮度,并按照初始状态降档,保证正常使用。只是每一次的亮度都在下降,这与电量不足有关。

续航约2小时50分钟P20iX自动关机,此后静置一段时间,也无法开启。整个过程相当于超过两个小时的1700lm特亮档位照明续航,这个大功率输出续航时间还是很不错的。

日用高性能,适合各种照明需求

就喜欢在夜里远离城市灯火,看一束光铺满前路,无论山重水阻,都能给人信心,给人温暖。P20iX四眼大光通量输出、清晰开阔的泛光照明、大功率输出具有较长续航时间、温控电路作用明显、战术一键爆闪一键极亮、两种使用模式,确实是居家户外、军警巡逻、巡逻搜救等场景使用的优良照明装备。

再加上紧凑便携的身材、灵活的档位操作、舒适的握持手感、丰富的功能性配件、高颜值的外观设计,趁618有活动,赶紧入手一只,照亮前途。

网友:
介绍不错,坛友购买有优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