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红橙黄绿蓝AD16-22DS电源指示灯研究-乐清常影vs上海廿开

楼主(2021-06-05):
淘宝最近搞活动,这种16mm的电源指示灯可以免费领。有两家店铺,一个是乐清的,一个是上海的,各种颜色都一样来几个玩玩。
这种指示灯一般是装在机柜上的,电压ADC220V-6V范围都有,而且一般是交直流通用,拆开研究一下原理
盖子上有保护膜,印字,可以撕掉,防刮花的。

筒身印字品牌和型号,看来是通用型号

尾部接线,x1x2不分正负极,交直流通用的,怀疑里面有整流桥

拆开两个牌子的顶盖,看到常影是贴片LED四粒,廿开是一体封装的树脂板,到底谁更好呢?

打开尾部盖子,都是一样的铁螺丝固定弹片,有焊接痕迹

撬开弹片,底部有两片螺母固定,弹片上有金属引脚焊接

这时候打开顶部灯板,看到是两颗电阻棚搭焊接在接线柱弹片和灯板之间

由于拆的是红色指示灯,其灯板贴片LED是红光,

实际上是两串连接,

交换正负极,另外两串灯珠被点亮,也就是说所谓的交直流通用,指的是正周期A组灯珠亮,负周期B组灯珠亮。
这样貌似虽然省了一个整流桥,浪费了三颗灯珠。

说了半天,看看点亮效果,红色还是很扎眼的

把剩下的也拆开看,不同颜色用的灯珠也是对应的,

点亮黄色试试看

交换正负极,另外两颗灯亮

白色柔光罩效果

24V电压,供电电流只有4.7ma,若是36V供电,电流应该要大一些,更亮。
不知道36V直流电亮还是36V交流电更亮

到这里以为就完事了,里面也是超级简单吧
谁知道试着点亮了一下廿开的紫色,发现不一样了。
这家伙竟然只有一颗灯珠亮,交换正负极也都是亮这颗,
仔细看了一下树脂封装,外围有四颗半导体结,中间一颗,
也就是说这货竟然用了整流桥,中间才是高亮LED,
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还是交换正负极,都是中间的亮。

好了,到这里,两款指示灯的内部结构和发光电路也算是明了了,
那么大伙来评评,到底哪家更优秀呢?哈哈

楼主:
这两家店,月销量都是10W+,活动价格都是0.95¥包邮,可以用农场红包免费抵扣还返400阳光,,相当于白嫖还赚一块钱。。。。。。。

网友:
我先来,楼主最优秀!给M币吧

网友A:
甭问又是红包撸的这种工业设备上用的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甭问又是红包撸的这种工业设备上用的较多~

谢谢捧场,是的,农场红包免费掳的,其实家里也用不上,就是研究一下里面的结构哈哈

网友B:
用这个需要配上继电器,一闪一闪的同时,继电器噼里啪啦的乱响,ND这场景一下就出来了  不说了  下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需要配上继电器,一闪一闪的同时,继电器噼里啪啦的乱响,ND这场景一下就出来了  不说了  下单去。, ...

剁手快乐哈哈哈哈

网友:
又给楼主买到笋野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剁手快乐哈哈哈哈

有乐同享  有乐同享

网友:
改到插排上用不错

网友C:
我买了二十多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需要配上继电器,一闪一闪的同时,继电器噼里啪啦的乱响,ND这场景一下就出来了  不说了  下单去。, ...

光有继电器没有PLC怎么行?
买了PLC不搞个明纬的电源能中?
电源买回来了不定制个不锈钢机柜多掉底?
机柜买回来了没个机器说的过去?
买完机器他不得再盖个厂房?
盖好厂房……

想了一想,吓得我果断退了这个挨打要溜(AD16)的指示灯,转身拿退的红包去2块包邮买个雷蛇的鼠标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有继电器没有PLC怎么行?
买了PLC不搞个明纬的电源能中?
电源买回来了不定制个不锈钢机柜多掉底?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可是我的疑问是你为啥要买鼠标垫?

网友E:
快点拿来做街机游戏机的按钮啊,可以使劲拍的那种

网友F:
请pm购买地址。我怎么搜不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光有继电器没有PLC怎么行?
买了PLC不搞个明纬的电源能中?
电源买回来了不定制个不锈钢机柜多掉底?

买了鼠标垫得配个鼠标吧
鼠标有了得搭个键盘吧
键鼠都有了得组台电脑吧
电脑得再接个显示器吧
听音乐看电影得再接套音箱吧
上面这些得配张桌子吧、椅子也得来一把
那不得买套房才能放桌子、椅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二十多个

太狠了,把羊毛薅秃噜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点拿来做街机游戏机的按钮啊,可以使劲拍的那种

按钮其实也有。。。。。比灯贵一点哈哈哈哈,还有摇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了鼠标垫得配个鼠标吧
鼠标有了得搭个键盘吧
键鼠都有了得组台电脑吧

买套房得一百平起吧,均价低于3W的看不上,带个停车位还得加20W,算了,赶紧把鼠标垫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pm购买地址。我怎么搜不到

4哈zMfyXgBhbXD! https://m.tb.cn/h.4uPzj9n?sm=255abe  LED电源指示灯AD16-22DS 12V24V220V380V 红绿黄兰白色通用信号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