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dc模块可以做可调电源吗?

楼主(2021-06-05):
有个电流电压表头
加上这个模块和一个24v开关电源可以吗?

网友:
这个不就是可调模块嘛 ...肯定可以呀,24V输入那输出约是0-20V,不知是模块压降4V还是最高输出限制28V,要实际测试才知道.

网友A:
我已经退烧了,劝你不要折腾了,有需要直接买成品,那怕是二手,都比自己折腾的好用稳定

网友B:
不建议,这种电源通常使用VMC或者CMC的控制器,加上LM358之类的运放,实现恒压恒流控制
开关电源从工作原理上本来就不适合大范围的调压调流,在这种电路设计下的反馈环路稳定性成问题,环路增益和相位控制得很差,在特定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下会严重自激,烧坏模块或者用电设备

网友:
需要可调电源,建议买成品,几百块买个龙威或者固纬的线性电源,用起来比这些靠谱

网友:
非常棒的方案,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用变压器加整流,再加模块,不键义用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这种电源通常使用VMC或者CMC的控制器,加上LM358之类的运放,实现恒压恒流控制
开关电源从工作原理 ...

非常感谢 退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退烧了,劝你不要折腾了,有需要直接买成品,那怕是二手,都比自己折腾的好用稳定 ...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退烧了,玩过diy  模块 组装的,现在不玩了,用买了20v10a和30v60a的,就不再diy电源了。

网友:
这个模块便宜 但是已坏
外接电位器加屏装壳装起来
用了没两次就坏了
淘宝上廉价的模块 用不住

网友:
我买过一个外型差不多的升压可调的,12v调到升24v还是不错的,用那个20多元的服务器电源12v升24:victory:v,最大电流15A左右.还可以.用了几次也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退烧了,劝你不要折腾了,有需要直接买成品,那怕是二手,都比自己折腾的好用稳定 ...

你骚够了就不允许别人骚了?每人都有成长过程。难道你到了某个风景名胜,就叫别人不去了?

网友:
充坏了一个平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