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今天手贱把刚买的VC337钳表弄坏了

楼主(2021-06-05):
刚买的钳表显示很准,打算把24C04的资料读取备份到电脑,编程器连线免拆读取显示成功,但是把表装起来后误差很大了,好像是编程器读取的时候把芯片校验选项打勾了,这可如何是好呀,肠子都悔青了。现在电流档100毫安 50毫安 150毫安都比较准,就是200毫安显示188毫安了。没想到用编程器读取个数据还能破坏精度,感觉芯片资料像是恢复到装机没调校过的模式一样。没了精度自己不好调校了。

网友A:
 比无聊的还要无聊、、、、鸟。

网友:
将转盘置于OFF位置,同时按下蓝(SELECT)键和黄(HOLD)键,并快速旋转转盘至Ω档打开数表,直至屏幕显示CAL字符,松开蓝、黄键,此时已进入校准模式

校准需谨慎,若出任何问题本人概不负责,切记,切记,切记。

1、此后机子将先自动检查IC内部线路, LCD显示ADC代码值,如果有错误则提示Err0~4,此时关机后查看测量用分压电阻是否连接是否有短路、断路,阻值大小是否正确,检查完毕无错误后,再重新开机,开始校正流程,自检完成后自动保存相关参数至E2,蜂鸣器BEEP响一声提示完成。如果已经检测过,按SELECT键可跳过此项检查。
2、接着自动检查内部放大器相关参数,自检完成后自动保存相关参数至E2,蜂鸣器BEEP响一声提示完成。如果已经检测过,按SELECT键可跳过此项检查。

当按两次select键跳过上面两步自检步骤后,必须将转盘旋转到其他档位后校准才算正式开始(这个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无聊的还要无聊、、、、鸟。

楼主的帖子我只想说  节哀顺变

楼主:
我就纳闷了,为啥只是读取数据就精度变了呢?我又没写入数据,编程器读取后的资料就像是恢复默认值一样,以前出厂调校后的资料都还原了

网友:
寄回厂家校验

网友B:
没动过数据,精度应该不会变,你怕是不小心改动过数据,
只能重新调校了

网友C:
让别人给你传个数据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动过数据,精度应该不会变,你怕是不小心改动过数据,
只能重新调校了

绝对没有改数据,就是读取后立即装起来了,别的都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动过数据,精度应该不会变,你怕是不小心改动过数据,
只能重新调校了

我的ut210e用的一样方法读取的数据没有任何问题,这个vc337的资料读取就变了样,搞不懂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别人给你传个数据试试吧

让厂家给我传过来数据也没用,必须要在自己表上面校正后才行,我没有标准源自己没法校准

网友:
话说这么复杂我不懂,只好打个酱油溜了。

楼主:
已经按照 Ut210E调校方法校准了一遍直流,再也不敢乱动了

网友(2023-01-04):
这表比210e 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