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热风枪手贱,D2550主板拆串口芯片搞出小毛病来了……

楼主(2021-06-05):
d2550螃蟹双千兆主板跑软路由好好的,按耐不住寂寞拆串口芯片降功耗,热风枪将6块COM口芯片吹下来了后,主板就偶尔不能通过自检,手在芯片的焊位空焊处乱摸一通主板就自检成功,真的手贱害死猫……
找遍了主板跳线,居然没有一个能通过跳线来屏蔽串口芯片的……
能不能将BIOS文件导出来改一下自检不检测串口的?
还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请各位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这种主板也就几十块包邮,不值得费心思

网友B:
BIOS里不是可以关串口的嘛

网友C:
刷BIOS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也就几十块包邮,不值得费心思

貌似适合论坛的中心思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里不是可以关串口的嘛

BIOS设置关了偶尔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BIOS可以解决问题

请告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热风枪将6块COM口芯片吹下来了后,主板就偶尔不能通过自检
检查有没有元件虚焊或者损坏,特别周围的是电阻电容,还有艹鸡IO芯片
BIOS先备份出来,再刷个其它D2550机器的BIOS,论坛上找找吧

网友:
既然吹了,那就索性连那几个电容也吹了,相当于真正的阉割版

网友:
拆掉给芯片供电的电阻不就行了?为什么要吹下芯片?如果拆电阻有问题还可以装回去

网友:
芯片旁边那6个三极管可能是给芯片供电的

网友:
右下角,怎么感觉把焊盘都给揭掉了几个?

网友:
那就在贴回去不就好啦吗?

网友(2022-04-22):
我的D2550不接硬盘,4个串口,待机功率13.2W。昨晚拆了颗串口芯片,发现功耗并没有减少,有人说拆6个能少3W,真的假的?

网友:
拆供电电阻或者保险。
另外就是BIOS里禁用COM。
既然拆了有问题,试着在焊盘完好的地方焊回一个芯片。

网友:
个人建议不用改硬件,直接bios里关闭了,还是贴回去吧

网友:
看楼主就不太会用热风枪。
主板上的高温锡要加助焊剂去吹才不会掉焊盘,干吹不掉焊盘才是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也就几十块包邮,不值得费心思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

网友:
关闭COM口可以降低功耗吗?我手上有个1037U小板,本来打算做成大号平板用的,一测整机功耗竟然高达50瓦以上,遂丢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