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网络隔离变压器不拆下来有办法测好坏吗?

楼主(2021-06-05):
有块千兆网卡,只能上10M,其他都正常,怀疑是网变里有断线,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办法不拆下来测?

网友A:
十兆和百兆都需要两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兆和百兆都需要两对线

我知道啊,就想是不是另两对线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B:
查网变型号,  找手册  看里面的 小线圈电感铜丝所接的脚位,  按脚位测 线圈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网变型号,  找手册  看里面的 小线圈电感铜丝所接的脚位,  按脚位测 线圈通断。 ...

型号找不到啊,我试试对比着测吧,这块是4口的,2个口有问题,不知道是网变问题还是芯片本身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就想是不是另两对线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测

能跑10兆说明 两对正常
两对正常为什么不是百兆呢? 所以芯片问题或者线路质量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密封的网变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跑10兆说明 两对正常
两对正常为什么不是百兆呢? 所以芯片问题或者线路质量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密封的网 ...

线路质量问题是说网线吗?那个没问题,同样条件测的千兆的就没问题。也怀疑是芯片问题,灯亮的是百兆的灯,速度就只有10m,但是10m下还是可以用,难道芯片坏还能只坏两组的?另外说2个口都是同样的问题也感觉有点奇怪,算了,找原理图看看吧,反正只当双口买的,坏的两口不用也行

网友C:
网变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变应该没问题~

那就是芯片问题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芯片问题喽?

外围元件虚焊的可能性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围元件虚焊的可能性稍大点~

这没啥外围元件了吧?网口过网变直接进的芯片吧,芯片外围虚焊?供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质量问题是说网线吗?那个没问题,同样条件测的千兆的就没问题。也怀疑是芯片问题,灯亮的是百兆的灯 ...

怎么测试速度?是下载文件吗?网络按位算,文件按字节算,如果是下载文件能达到10m每秒,那就是百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