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PS高手,帮把图片中的圆抠出来,另存为图片

楼主(2021-06-05):
水印怎么去掉?

网友:
 可以啊,但有水印、、、、鸟。

网友:
那么多圆是指哪个

网友A:
这个简单的没法再简单了,系统自带的画图板都可以搞定
用画图板打开,然后放大,然后点橡皮擦,把外面的部分擦白,完事,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的没法再简单了,系统自带的画图板都可以搞定
用画图板打开,然后放大,然后点橡皮擦,把外面的部 ...

这个、。。。

网友:
底部水印麻烦,你照着自己搞,其实很简单。

网友:
传到路过图床,不用登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鸟?

亲爱的鸟啊......

有水印的.....

不行的.....

网友:
小图片中有水印。

在系通图画中,拉大空白做出大图片,水印就离开图片在下面了。

网友B:
应该可以、、、、鸟。

网友:
丢PS吧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鸟。

水平不错,我ps还玩不转

网友:
这样可以不

网友:
自己选择吧

网友:
坛子里能人太多了~

网友C:
好像这标志是谁杜撰出来的?我记得好像是用四大品牌的什么摩托车品牌,还是电器品牌拼起来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这标志是谁杜撰出来的?我记得好像是用四大品牌的什么摩托车品牌,还是电器品牌拼起来的一个 ...

电气控制系统编程,需要一个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