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十年前的长虹液晶拆解维修,并求助

楼主(2021-06-05):
老长虹电视,开机正常显示一下后接着黑屏,由于没有信号显示蓝屏,手电打上去看不出来是不是暗屏。
检查各电压正常,开机信号电压正常上啦到4.7V高压板开机瞬间有100V左右输出然后掉电没有输出。
屏幕和高压板都是三星的,有没有碰到过的坛友指导一下维修思路。准备换个高压板试试,或者哪里可以维修,就怕买了高压板再不管用,

楼主:
已经确定是暗屏,高压板没有明显损坏烧坏痕迹,如果维修高压板有什么思路吗,还请各位坛友指导一下

网友:
某宝买高压板的时候可以跟卖家沟通好,有的卖家是可以退货的。前提是你不得弄坏人家的高压板。

网友:
要是灯条老化导致黑屏,你换高压板有啥用?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灯管老化保护的原因呢

网友:
查下高压板芯片如何去保护,去掉保护再试机看看

网友:
灯管坏了!
一根一根往下拆

网友:
老长虹电视,开机正常显示一下后接着黑屏,由于没有信号显示蓝屏,手电打上去看不出来是不是暗屏。 -----不太明白。一会黑屏,一会蓝屏。一会暗屏这都啥状况?

网友:
目测板没问题,是灯管老化,板子保护了

网友:
买个高压板试试,拆机件几十块钱。如果是灯条坏了,拆屏比较麻烦。一般灯条坏的多。

网友:
换板
另外,618小米a55,2000块有找。。

网友:
十年首先是检查背光组件正常不正常

网友:
灯管嫌疑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