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东芝0ddl 可以开卡但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1-06-06):
前几天看咸鱼上有kioxia的0ddl颗粒 ,
也就是改名之后的东芝
觉着新鲜就收回来试试
但贴到2246en能开卡,但格式化卡住
大佬们帮忙分析一下会是啥原因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下哈

网友A:
0ddl不是早就停产了?这个是后打标的吧,你都会贴颗粒了,不能格式化,那可能是大问题了,绝对不是量产设置,焊没焊好灯问题,是不是坏块正好坏的地方在固件区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0ddl不是早就停产了?这个是后打标的吧,你都会贴颗粒了,不能格式化,那可能是大问题了,绝对不是量产设置 ...

应该不是坏快原因。每个颗粒都用2246测试架测过一遍,单颗粒用urw测都正常。贴到这个8贴板子就不行了

网友B:
2246EN+0DDL这个配置固件是有问题的/8DDL和9DDL都正常/唯独0DDL这个颗粒有问题/建兴以前就出过这配置512G盘/新盘都出现无法格式化/你开240G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坏快原因。每个颗粒都用2246测试架测过一遍,单颗粒用urw测都正常。贴到这个8贴板子就不行了 ...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给忘了,你的是免跳线板子,0ddl的272是单颗粒4同道,1个颗粒就可以满速,你的4个颗粒是152,也是组成4同道,多个颗粒即使不是32ce 64die也最好是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给忘了,你的是免跳线板子,0ddl的272是单颗粒4同道,1个颗粒就可以满速,你的4个颗粒是 ...

感谢大佬,我改个参数试试。本来想在找几个颗粒凑1t,但512g都这样,1t是不是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EN+0DDL这个配置固件是有问题的/8DDL和9DDL都正常/唯独0DDL这个颗粒有问题/建兴以前就出过这配置512G盘 ...

240开完也这样,就单贴正常。会不会是板子或者主控的锅

网友C:
这个板子适合16nm以上的镁光Intel闪存。 东芝不降速开不来。板子差的一批。4贴0DDL用正反面4贴8CE的板子最好,板子不用挑,没有降速问题。4贴同面的板子需要挑新一点的板子,老板子也有降速掉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适合16nm以上的镁光Intel闪存。 东芝不降速开不来。板子差的一批。4贴0DDL用正反面4贴8CE的板子最 ...

感谢大佬 ,万用表测了一下这个板子供电确实不稳,当时卖家还号称公版。我去重新收个板子试试

网友(2021-08-17):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给忘了,你的是免跳线板子,0ddl的272是单颗粒4同道,1个颗粒就可以满速,你的4个颗粒是 ...

我也是用过杂牌板子,两贴可以,四贴不行,排除跳线和焊接问题,质量问题,最后降频,降到16可以正常分区格式化,后来换另外一个板子,可以开到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