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力出奇迹!龙韵的手电钻空转了

楼主(2021-06-06):
毕竟只是20块不到的东西
大力出奇迹啊,拧了个东西太大力然后就空转了
马达上的齿轮没有了,卡在下面的齿轮里了

如图,原本想直接对进去。然而不行。只能把中间齿轮拿出来装进马达上,然后妥妥的好了

网友:
拿下来镶回去

网友:
以后换马达方便了。

网友A:
20块不到?我当初可是120啊,16.8V一电一充

网友:
装回去的时候轴和齿轮之间加厌氧胶吧,不然以后还会打滑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既然已经掉下来过了肯定就没那么紧了,不处理一下以后会越来越松的

网友:
我的龙韵用了6年多了  还是好的 买了6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块不到?我当初可是120啊,16.8V一电一充

跟我差不多,后面我都去废品收购站淘宝,花几块几十块买到价值几千的都正常

网友:
既然打滑齿轮不行了,5系电机直接买个齿轮装上就行了。轴是3.17的。齿轮内径是3.07,数一下多少齿

网友:
电机轴打几个点再塞进去,就好了

网友:
万宝至 550   6038型号    12块包邮  还带12齿的 齿轮

网友:
我的大概78十块买的,好几年了,现在快档噪音很大而且没力气,慢档正常,谁知道哪个位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