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二代的耳机一个耳朵用着用着不响了,有没有能修的

楼主(2021-06-06):
都说没法维修,我来问一下看看论坛有没有可以维修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都不修直接换的吧?没有使用过高级货不清楚。

网友A:
有保送保,没保手工好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电池锁了,换个电池就能好

网友:
电池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摔到坏的,反正都坏了,就拆开维修下,实在不行,可以去配个新的耳机。我一代的电池仓电池有点续航不够,最近也在看教程准备更换电池,耳机有点难换,但是还是可以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保送保,没保手工好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电池锁了,换个电池就能好

没有摔过,不知道没啥就不响了,还有电池锁这一说?需要重新焊接?还是换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