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苹果6s更换6电池失败最终还是花钱买了电池

楼主(2021-06-06):
『X折腾』苹果6s更换6电池失败最终还是花钱买了电池
本想替女同事省点钱,结果失败了,还是得花钱买新电池更换。
6的电池一块

扒皮露出自己本身电池的样式

其实没什么两样

直接把保护板去掉

有些久了,忘了是不是苹果原电池了

看到苹果标了

扒开保护板

看焊点应该是可以共用的

把保护板焊下来换掉

充电是可以充,但是屏幕会闪

而且是闪一半。。。

其实6和6s没什么区别

就上半部分闪

后来问了商家,也不贵,50元两块原电。。后来还是买新电池换掉了。

网友:
没用过水果

网友:
6代容量更大一些吧,就是上面的电池座和芯片不一样,替换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50元两块原电? 你做梦吧 拿到手你会发现两个电池的序列号sn是一样的。。。。

网友A:
什么情况?换了原来的保护板也不行?

网友B:
拆保护板是可以替换的,闪是应为没充电,电充满之后,再用就不会闪了

网友:
按理说 用原来的保护板不应该出现问题的

网友:
闪不一定是电池原因

网友:
理想很好现实残酷。

网友:
秀秃噜皮了

网友:
苹果这种吃相最难看的企业,怎能让你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换了原来的保护板也不行?

怀疑是旧电池性能不行了,而且不是原装屏幕,各种原因导致的闪屏。

网友:
买块新电池,几十块而已。

网友:
上次捡的那个,我回收佬那换了30软妹币,苹果手机烂的都比其他值钱。搞不明白了

网友:
原装保护板不能断电换,否则要重新写电池数据。

网友:
我换过5s的电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保护板是可以替换的,闪是应为没充电,电充满之后,再用就不会闪了

Bomb has been planted 2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保护板是可以替换的,闪是应为没充电,电充满之后,再用就不会闪了

这个才是iphone的正确使用姿势 牛逼

网友:
就说说,女同事怎么回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保护板是可以替换的,闪是应为没充电,电充满之后,再用就不会闪了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