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主机电源板

楼主(2021-06-06):
4pin大d口的接线颜色和线序不对,黑色是12v,黄色是地线
这个是小主机拆出来的dc转itx电源板,主机壳标的是12v3a 是36瓦,
这个板是起到一个传输作用还是转换作用?36瓦是这个板锁定的功率么?要是外部接个12v10a的dc电源,会是什么情况,不会测功率额
如果只是传输作用,那多少瓦都可以,就能用上了,机箱空间可以利用

网友:
即便是转换也是有功率限制的,你没看电脑ATX电源里多复杂,这个这么简单,功率方面肯定是有限制的,想当大功率ATX用估计没门

网友:
输入12V36W,输出12v,5v,3.3v,供小主板和 硬盘用,不论输入有多大,输出总功率输出不超过36w

网友A:
大4D硬盘电源好像没有电路,如果有电路,你这肯定接错了,我只记得黑色地线在中间

网友:
多读点书还是有用的

网友B:
这个板其貌不扬,却是多层板,输出额定36W,实际瞬时60W没问题,一般的H61  H81,,配合65W的CPU,加上硬盘内存,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4D硬盘电源好像没有电路,如果有电路,你这肯定接错了,我只记得黑色地线在中间 ...

他胡乱接的

楼主:
看帖不看字,已说明黑色12v 黄色地线,只认颜色么?没电路,你怎么看到的?没电路怎么通电的,真是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其貌不扬,却是多层板,输出额定36W,实际瞬时60W没问题,一般的H61  H81,,配合65W的CPU,加上硬盘 ...

明白人,那接12v5a的电源,能达到60瓦了,你说的cpu自己都吃满65w了,那其他设备也要电啊,至少80瓦吧,能稳定运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人,那接12v5a的电源,能达到60瓦了,你说的cpu自己都吃满65w了,那其他设备也要电啊,至少80瓦吧, ...

你用电流表,简单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H81+I7 4700+8G内存+480G固态,安装WIN10.  12V供电,通过DC-ATX转换,测试12V供电的电流,启动时最大电流6A多,进入系统后,稳定在1.5A左右,看视频时3.1A左右。鲁大师测试时,电流达到6A左右。但是你查查4700是多少功耗。

CPU标称的功率,指的是100%满负荷时最大功耗,平时功耗很小的。
J1900系统带硬盘,我测试12V供电,整机平时仅仅0.4A左右,也就是5W功耗。但是CPU标称是10W的。

我的AMD R7 4750G系统,也是用12V供电,平时上网办公,12V端测试,也就是2.5A左右耗电,图片就是我的电脑系统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电流表,简单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H81+I7 4700+8G内存+480G固态,安装WIN10.  12V供电,通过DC-ATX转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电流表,简单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H81+I7 4700+8G内存+480G固态,安装WIN10.  12V供电,通过DC-ATX转换 ...

4750g烤机100多w吧?虽然tdp6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