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推荐个做时钟的好东西,TM1628点阵屏带驱动芯片

楼主(2021-06-06):
驱动容易,点亮效果不错。2.5元带驱动芯片。

const int dataPin = 9;   // VDIO
const int clockPin = 8;  // VCLK
const int strobePin = 7; // VSTR
const int intensity = 3; // 亮度 0--7

char code_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 写1点亮段

void t_sendCommand(byte cmd)
{
  digitalWrite(strobePin, LOW);
  t_send(cmd);
  digitalWrite(strobePin, HIGH);
}

void t_sendData(byte address, byte data)
{
  t_sendCommand(0x44); //
  digitalWrite(strobePin, LOW);
  t_send(0xC0 | address);
  t_send(data);
  digitalWrite(strobePin, HIGH);
}

void t_send(byte data)
{
  for (int i = 0; i < 8; i++) {
    digitalWrite(clockPin, LOW);
    digitalWrite(dataPin, data & 1 ? HIGH : LOW);
    data >>= 1;
    digitalWrite(clockPin, HIGH);
  }
}

void testSymbol(void)
{
  for (byte i = 8; i <= 12;i+=2)
  {
    for(byte k = 0; k <7;k++)
     {
        t_sendData(i,1<<k);
        delay(100);
        t_sendData(i,0);
    }
  }
}

void testNumb(void)
{
  for (int i = 6; i >= 0;i-=2)
  {
    for(byte k = 0; k <10;k++)
     {
        t_sendData(i,code_table[k]);
        delay(150);
        t_sendData(i,0);
     }
  }
}

void setup()
{
  pinMode(dataPin, OUTPUT);
  pinMode(clockPin, OUTPUT);
  pinMode(strobePin, OUTPUT);

  digitalWrite(strobePin, HIGH);
  digitalWrite(clockPin, HIGH);

  t_sendCommand(0x40);
  t_sendCommand(0x88 | min(7, intensity));

  digitalWrite(strobePin, LOW);
  t_send(0xC0);
  for (int i = 0; i < 16; i++)
  {
    t_send(0x00);
  }
  digitalWrite(strobePin, HIGH);
}

void loop()
{
  testNumb();
  testSymbol();
}

TB搜索:TM1628有人点亮了 8888显示屏

补充内容 (2021-6-20 17:36):
标题能改么?
刚才忽然想起,这不是点阵,应该是数码管。

网友:
好东西,都集成了。

网友A:
楼主,请教这个屏关掉显示电流是多少?

网友B:
6元邮费好几年了…看到邮费10元被劝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元邮费好几年了…看到邮费10元被劝退了…

现在这些店主不如以前厚道了;
做的久了,聪明了。

很多东西明显是不能用的,前面的人刚买了,测试过不能用,刚评论,就下架了。

有些好的,资料有了,下架,涨价。

现在连邮费都赚。我有个做淘宝的朋友,他说因为量大,3元可以发全国。

但是,要是把这当成娱乐方式:几十块玩好久,还是值的。

网友:
如果有能力,希望楼主开发出程序共享,我也有几块,但小白不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些店主不如以前厚道了;
做的久了,聪明了。

生意人,没办法,又不是爱好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元邮费好几年了…看到邮费10元被劝退了…

东北 12 元运费欲哭无泪。
不过比起数码管,更喜欢折腾无资料液晶,点亮了刷妹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些店主不如以前厚道了;
做的久了,聪明了。

但是10元就属于不厚道的那类了,这个店我一票也没有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北 12 元运费欲哭无泪。
不过比起数码管,更喜欢折腾无资料液晶,点亮了刷妹纸:

俺也一样,不过我只能折腾一下有资料的屏,就这还玩的磕磕绊绊的……arduino不怎么会玩,看你玩那个挺溜的…

网友:
邮费太贵的,都属于无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这个屏关掉显示电流是多少?

这个没有测,应该几十mA,亮度可调。
电池供电可能不行。
点亮了,分享了,就拆了,过了今天都不知道放哪里了。

买完才发现邮费贵,不推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测,应该几十mA,亮度可调。
电池供电可能不行。
点亮了,分享了,就拆了,过了今天都不知道放哪 ...

哦,那帮忙试一下只给这模块通电的电流,只通电估计不会亮吧?谢谢

网友D:
额,这家店还可以啊,你可以加他们家的qq群,然后就满50包邮,这就比别人家厚道多了,而且店主很好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这个屏关掉显示电流是多少?

这种屏,没显示的时候基本不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这家店还可以啊,你可以加他们家的qq群,然后就满50包邮,这就比别人家厚道多了,而且店主很好说话:lol ...

真的?我买了好久都不知道还可以包邮!

又错过几个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帮忙试一下只给这模块通电的电流,只通电估计不会亮吧?谢谢

按照我以往的经验,只通电应该不会亮。

刚才找了一圈,不知道放哪里了。

网友:
这得编程序,咱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