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低价便宜的亨通排插拆解(HT-PD05)

楼主(2021-06-06):
几天前趁特价,买了两只亨通的排插,到手8.3元/个。
全长1.6米,很小巧,跟飞雕的对比一下。

这是背面,五个钉子固定,有软胶孔塞。

线都是新国标的了,3*1.0平方。

拆开看内部,一体铜条弯折。

输入线与铜条之间的连接,这种方式好象比较少见。
线与开关用过孔焊的方式,可以。

铜条特写,感觉宽度、厚度都还可以。

总开关,凸出太多了。

网友:
看着质量还不错`

网友:
亨通在光纤方面很有名,也是个大牌子,排插领域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它的网线我用得比较多一些,对这个品牌还是比较信得过的。

网友:
上市公司,不会差!!

网友:
看着和韩电插排差不多

网友:
享通,看上去还不错啊。

网友A:
我也有个,就是韩电代工的吧,我的插头显示韩电,插板也和韩店一样的模样。

网友:
请问还有链接吗?

网友:
其实有些二线品牌始终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就是韩电代工的吧,我的插头显示韩电,插板也和韩店一样的模样。 ...

好像确实是一样的:
https://post.smzdm.com/p/a3gvvmxd/

网友:
刚刚下单,也买了一个,第一个几毛钱,第二个要7.9

网友:
确实跟以前买的韩电插排一模一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0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