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x79主板插pci网卡不开机

楼主(2021-06-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x79主板之前好好的,一次关机后,就不能开机,表现:第一次触发下,马上掉电,后面按开机直接无反应。后来拔掉pcie网卡后正常开机。网卡是inter 82576,后来又买了个82575网卡,依然如此,已经刷过BIOS。请问这种情况是哪里烧坏了

网友:
PCI-E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A:
PCI接口问题,把金手指和插槽清洁一下

网友:
应该是有大短保护了

网友B:
实在不行,还可以上usb网卡或者无线网卡

网友:
短路保护了,卡可能有问题

网友:
查待机电路

网友:
山上的翻新主板bug多正常

网友C:
山寨x79 实际就是H61 h81之类改版的主板,经常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D:
显卡网卡互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网卡互换下试试?

已经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接口问题,把金手指和插槽清洁一下

估计不是哦,阵列卡没问题,只有网卡就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还可以上usb网卡或者无线网卡

我是用来做服务器的,usb网卡瞒不住不了

楼主:
摸着这两个芯片发热,查资料两个都是管供电的,准备换了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x79 实际就是H61 h81之类改版的主板,经常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这个不是,这是真的x79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摸着这两个芯片发热,查资料两个都是管供电的,准备换了试下

这俩全是时钟芯片

网友D:
怀疑你差的卡太多 每个卡都要主板给电主板吃不消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俩全是时钟芯片

 好吧拆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你差的卡太多 每个卡都要主板给电主板吃不消了 ?

不是哦,都不费电的,只插一个一样

网友:
换下来的是RTC芯片,这种芯片通常情况很难坏的,怀疑是被静电击穿,有可能是清灰或者插扩展卡的操作不当造成,你要检查主板供电有没有问题了,搞不好PCH都有可能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