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才买了一块七彩虹SL500 720G的硬盘 大家看看是全新的吗

楼主(2021-06-06):
才买的,给大家看看是全新的吗。

网友:
720.1G正常不会出现这个吧!但愿不是挖了十天半个月来的

网友:
这有啥看头,用就完了呗,反正也不是啥好颗粒

网友:
3楼说的就是哈哈,凄惨红硬盘很一般

网友:
TB看了下还真是720.1GB正常厂家不会出现多点的呀

网友A:
这个肯定是重新开卡的

网友:
怎么可能全新,这个明显是diy玩家后开卡的,t版本我都怀疑是59xt 的n18qlc,早已不是当年的04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重新开卡的

没有任何厂家开卡写入容量型号,这个卖家作假手段也太菜了,我怀疑是qlc, t0506的是n18版本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再上一张里面的图

网友A:
04t换个58H的板子开512g不掉速挺好!!

网友C:
18年17周的黑片,17年设计的板子。顺便看下主控是几几年的。大概率坏盘重新开卡卖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t换个58H的板子开512g不掉速挺好!!

手里还有一块这样的,只能开出480G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年17周的黑片,17年设计的板子。顺便看下主控是几几年的。大概率坏盘重新开卡卖出来的。 ...

记起来了,这种板子好多都是640G的固态,720G的用另外一种板子比较多,这个板子好像把颗粒周边的0欧电阻拆了就可以当普通板子,不过没有丝印,跳线要跑主控才知道,其实这样不买到QLC就行,T版本的BOKB固件一般人还没有呢,搞的我还以为是QLC的N28,M28不是出过一批720G的8贴版本,那才是操蛋的很

网友D:
影驰台电七彩虹原厂型号里都会有容量,这盘的序列号不对已经是默认开卡的序列号了,不是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厂家开卡写入容量型号,这个卖家作假手段也太菜了,我怀疑是qlc, t0506的是n18版本 ...

台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影驰台电七彩虹原厂型号里都会有容量,这盘的序列号不对已经是默认开卡的序列号了,不是新盘 ...

这块怎样,发现720G这卡的序列号都是这样,这块是重新开卡后有用了8千多小时吗。

网友A:
你买了不止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了不止一个啊

这块是鱼上一个卖家的,我转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怎样,发现720G这卡的序列号都是这样,这块是重新开卡后有用了8千多小时吗。
...

都是重开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