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烙铁头里面能不能加点料(已更新+铜皮)

楼主(2021-06-06):
这烙铁头子和发热芯之间空隙太大了吧,完全靠空气导热啊,中间能不能加点料?

更新: 感谢各位回复,找到了以前用过的薄铜皮,加了一层,刚刚好。这铜皮感觉不是纯铜的,略带钢性,是发动机轴瓦的垫片,先试试,以前用时好像会发黑......

用过一次后,铜皮表层发黑脱落......

网友A:
如果缝隙有点大的话,可以用很薄的铝箔缠一圈就行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用香烟里面的铝箔.我以前就用砂纸打磨易拉罐的铝皮做过.

网友B:
我用的裹烤鱼那种锡纸。

网友C:
焊锡丝也可以填,边加热边上紧就行。缺点是换烙铁头要趁热,但效果好到比日本原厂白光更好。

网友D:
我有把白光烙铁,里面是薄铜片,你也可以加薄铜片,用铜线敲扁,记得退火

网友E:
可以把芯拉出来抵住头子。

网友F:
硝酸钠:硝酸钾=60%:40%(重量比),混合后的粉末熔点220℃,灌入缝隙,最高使用温度可达600℃。

很多导热熔盐锅炉都用这个配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缝隙有点大的话,可以用很薄的铝箔缠一圈就行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用香烟里面的铝箔.我以前就用砂纸 ...

纯铝的话,会不会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裹烤鱼那种锡纸。

没买过,超市有卖吗,会不会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锡丝也可以填,边加热边上紧就行。缺点是换烙铁头要趁热,但效果好到比日本原厂白光更好。 ...

这办法不错,用无铅或低铅的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把白光烙铁,里面是薄铜片,你也可以加薄铜片,用铜线敲扁,记得退火 ...

记得有薄铜片,忘记放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芯拉出来抵住头子。

芯是在主板焊死的,不知道是不是高温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硝酸钠:硝酸钾=60%:40%(重量比),混合后的粉末熔点220℃,灌入缝隙,最高使用温度可达600℃。

很多导热 ...

哇,这这这不好搞到吧

网友G:
有一把固特的电烙铁,烙铁头里面是有一片卷成桶状的金属片

网友H:
我用孩子奶粉罐底的那个封口铝片,结果有一天焊大零件温度调高了一点,就化掉了, 当时还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换头子的时候怎么弄也弄不下来。后来拼着损坏发热管也要把它搞下来,费了好大的劲才拔下来,里面烧融的东西又需要清理,太麻烦了,以后干脆不用那个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一把固特的电烙铁,烙铁头里面是有一片卷成桶状的金属片

那是一个弹簧片吧,卡紧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是一个弹簧片吧,卡紧用的

是的,卡紧、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买过,超市有卖吗,会不会融化

看样子,楼主这个是东北蜜蜂佬那个容邦936吗?我前不久在他那买了个,就是用烧烤锡纸裹在发热芯上的,刚刚拆开看看,锡纸没烧化,和包裹的时候一样,我调的320℃。锡纸超市有卖,淘宝买可能便宜点,买小卷就行。我的锡纸是盛放烧烤的盘子,吃烧烤后带走的,当初准备做WIFI天线反射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孩子奶粉罐底的那个封口铝片,结果有一天焊大零件温度调高了一点,就化掉了, 当时还不知道,后来有一 ...

是的,铝箔可以融化。容易取下的方法也是加热到铝箔融化。可以用烙铁自己(影响使用寿命),也可以用炉灶或者喷枪,但都很麻烦,远不如普通焊锡融化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办法不错,用无铅或低铅的才好吧

无所谓,那种焊锡都行。烙铁工作时,都是利用液态金属在里面传热。最好用没有内衬的烙铁头,填入焊锡以后导热最好。国产烙铁头制作大多不讲究,那个内衬和烙铁头之间仍然有气隙,原厂白光的没有这个气隙,导热明显更好。有内衬的烙铁头,融化的焊锡也没法填充从内衬到烙铁头本体的那个气隙,虽然那个气隙很薄,但导热还是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