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想买个家用打印机,哪一款比较划算

楼主(2021-06-06):
之前看着网上说惠普1010/1020是多么经典,买了一个二手的惠普1010,结果到手以后不停卡纸。来回折腾,电磁没事,换了定影膜故障依旧。不厌其烦,最后板子一拆丢垃圾桶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什么比较划算的机型,喷墨的,激光的都行,只要成本低,不爱坏。二手的实在不想买了,既然是个人淘汰的,十几年了,肯定不好用了。

我看现在墨仓式的挺流行的,不知道值不值得购买。激光式的,打印文字确实是非常清晰锐利,漂亮,不过我觉得喷墨家用更加健康,毕竟没有碳粉污染,没有定影加热产生的轻微气味,然后速度方面家用一般是一次打个三两张,激光的还要等个10来秒才开始印,喷墨的基本不需要延时,从这点来说速度真影响不大。

网友:
打印机这种东西,尤其是激光的,买新的用个10年都没有问题。市场上淘汰下来的二手货,很多都用了10多年了。。。。

网友:
喷墨会堵啊,谁天天打印啊

网友:
还是买激光打印机吧!既然想新就买好点呗!还考虑到粉的气体在室外打印把!

网友:
家用建议买新的,激光一体机(打印、扫描、复印),最好带Wi-Fi网络接口的。

网友:
家用的不用说,肯定买激光了,几百的就有,比二手1020贵不了多少,上X东看看,喷墨百分百不建议,除非天天有东西打印

网友:
我咸鱼上买了个二手的彩色喷墨佳能,含运费128,卖家说黑白效果不好,要换喷头,收到后我用酒精浸泡清洗了下,然后买了几瓶墨水加进去,效果好的很,配合铜版纸真的不比照相馆差多少,不过打彩色照片是真的慢,喷墨的二手还是可以考虑,因为一般都是家用,用量非常低,最坏情况就是换墨盒也就百来块

网友:
墨仓的话推荐佳能G3800,支持WiFi打印,黑白激光的选兄弟准没错

网友:
可以考虑奔图6202NW,打印,扫描,复印,WIFI手机打印,网上800多,批发价750。现在有破解芯片,更换芯片后就可以自己加粉

网友A:
知道喷墨堵就行了
想想每次用之前,先清理一遍,然后再用,这么麻烦你都能接受,那就喷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喷墨堵就行了
想想每次用之前,先清理一遍,然后再用,这么麻烦你都能接受,那就喷墨的 ...

喷头容易堵是指长时间不用,比如半个月,半年
清理一般指自动洗喷头,这个开机和关机就自动运行一次,好多人直接拔电就少了一次清洗过程。
喷墨如果半年不用特别是夏天,基本就堵死了,用清洗程序也用处不大。
我家有个TX110,已经十年了,还是很好用的,就是传纸轮有点松了。

网友:
还是激光的吧!家用不经常打印喷墨的容易堵了!

网友:
爱普生L3118。打印复印扫描墨仓式。比较实惠,我的喷墨L360用了多年了、、、实在不放心激光选个便宜的兄弟。

网友:
别的不重要,一定要激光的就行,喷墨就是等着坏的

网友:
爱普生r230,家用超过15年了

网友B:
个人建议买激光的,维护费用低,故障率低,我去年买了一款惠普1136,质量没的说

网友:
家用建议买激光一体机(打印、扫描、复印),最好带Wi-Fi网络接口的, 喷墨太容易堵了,每次打印洗半天喷头,心里那个急啊。换了激光就是爽!选HP的,耗材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买激光的,维护费用低,故障率低,我去年买了一款惠普1136,质量没的说 ...

我买了个二手的,用起来刚刚的,关键是和单位的型号一样。省了耗材。

网友:
激光的污染几乎可以忽略的,毕竟家用的量很小

网友:
家里用的佳能喷墨一体机,不经常打印,基本正常,没有堵,加墨方便,耗材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