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老的移动硬盘

楼主(2021-06-06):
这个有点老了,硬盘管理里能看到盘符,就是不能用了

楼主:
落下一张图

网友A:
换好一点的数据线加电源辅助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好一点的数据线加电源辅助试试看看

好的,空的时候试试呢

网友B:
把机械硬盘的电路板拆掉,清理一下PCB触点试试看,有概率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机械硬盘的电路板拆掉,清理一下PCB触点试试看,有概率会有效果

谢谢啦,空的时候在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