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画个很简单的的pcb

楼主(2021-06-06):
就是一个转接小板 把正负8个焊点变两个一正一负 长10cm宽不超1cm就行再加些a口孔 不能浪费

网友A:
你是要10cm*10cm的板吗?像这样?还是说要宽1cm*高10cm的小板?

楼主:
右到左3.5  23 28 47.5  52.5  72  77  96.5都是焊点中间

楼主:
a口就13.2 6.2 位置就平均放 就行

网友B:
买几个 typec 的转接板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几个 typec 的转接板不香么

我想你搞错了 是后面输入那8个焊点 接8条线太浪费空间

楼主:
太麻烦空间小放不进

楼主:
阅读那么少

网友C:
这是什么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板子?

减少复杂的焊线而已

网友A:
SW3518S充电模块吧,搞这样这样?A口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3518S充电模块吧,搞这样这样?A口是什么

a口 拼的不要浪费 不然就一个小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3518S充电模块吧,搞这样这样?A口是什么

8个焊点和我那个板8个点对齐 我只要简单对接焊一一下就行 最后两根线焊上就能点亮4路3518 就是一个小长条 前面8个点后面2个点  a口就是不浪费以后切来当面板

网友A:
你当初打板还不如这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初打板还不如这样来

已经做好了没办法 你这图不错 短一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10cm*10cm的板吗?像这样?还是说要宽1cm*高10cm的小板?

10乘10 后面空的加些长方形孔a口大小 就ok了后面很简单的就搞些开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10乘10 后面空的加些长方形孔a口大小 就ok了后面很简单的就搞些开孔

小板那个过电流要大点 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10cm*10cm的板吗?像这样?还是说要宽1cm*高10cm的小板?

8个焊点尽量靠边好对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