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更新(求救,晶体管测试仪套件,)在热心坛友指导下,成功...

楼主(2021-06-06):
买了个m328p的晶体管测试仪套件,按板上元件焊好,上电无显示,按编码器,屏背光闪一下。量ic电源脚,无电压,按编码器,有5v,松开编码器就无。
基本排除元件装错和没焊牢。请教坛友,该从哪里下手检查?本人菜鸟,不知电路原理。
这些天在坛友们的指导下,昨天找到故障元件,是晶振不良,加热晶振后能开机,冷却后重现故障。今天上午,买的晶振到货,换上后一切正常。感谢zzy_85569381,jf201006等各位坛友的热心指导!!!

a

网友:
固件没有烧录?

网友:
都量到IC电源脚没电压了,肯定是先电源脚上电,查下电源脚连接的电路

网友A:
你不是说按住编码器就有5V,送开就没有。应该是编码器坏了吧。

网友B:
电压应该是通过9012锁住的。看看9012的基极控制电压,是否有从328出来的低电平。也可以短接C和E试试

网友:
单片机要工作,起码的电源,时钟,复位,你都没有电,

网友:
没开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按住编码器就有5V,送开就没有。应该是编码器坏了吧。

编码器只是点动触发

楼主:
有可能,如果这样这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应该是通过9012锁住的。看看9012的基极控制电压,是否有从328出来的低电平。也可以短接C和E试试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应该是通过9012锁住的。看看9012的基极控制电压,是否有从328出来的低电平。也可以短接C和E试试 ...

基极为高电位,短接cE极,亮屏背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如果这样这没办法了

找卖家要固件,再整个烧录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极为高电位,短接cE极,亮屏背光,

估计是没固件,理论上单片机收到开机信号后,会发出低电平,把9012锁住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C:
如果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可能是没有烧录固件或许固件丢失。导致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可能是没有烧录固件或许固件丢失。导致不开机。

明天再查查硬件连接

网友D:
看来我得买个成品了,忍了好久,一直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得买个成品了,忍了好久,一直没下手

买成品吧,套件只要一个元件有问题就很不好查,固件有问题,那就玩完。

网友:
开焊前原件要全部检查一遍,现在难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