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帮忙指导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6-06):
帮忙看看这张盘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没有固件的意思

网友A:
系统提示你应该擦一下手机镜头

网友:
这是BB机拍的吗?

网友:
打不开你默认的固件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提示你应该擦一下手机镜头

没办法手机有点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手机有点老

百度一下  在电脑上截屏  比换手机 靠谱

网友:
缺钱缺固件

楼主:
这回应该能看清楚了这是什么颗粒开卡软件里有固件吗

网友:
想知道什么颗粒上ID才准确

网友B:
颗粒丝印是英特尔的N18制程QLC。

8215的常客。

相关固件还没有公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颗粒丝印是英特尔的N18制程QLC。

8215的常客。

那岂不是暂时凉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丝印是英特尔的N18制程QLC。

8215的常客。

谢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