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家用门锁拆解保养

楼主(2021-06-06):
如果如果对你有帮助,可以给我一点点积分奖励

网友A:
直接印度神油喷它,保养到位

网友B:
昨天刚拆完加些黄油,治好了锁舌不会出来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印度神油喷它,保养到位

你的印度神油会挥发,我这个慢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拆完加些黄油,治好了锁舌不会出来的毛病。

最好不要使用黄油,尤其是钥匙孔里面齿轮地方用那种白硅脂,钥匙孔里面用铅笔芯末末,但一定要量少,省得钥匙上都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使用黄油,尤其是钥匙孔里面齿轮地方用那种白硅脂,钥匙孔里面用铅笔芯末末,但一定要量少,省得 ...

锁芯肯定不会用黄油的,主要是机械传动部分摩擦有点大。锁舌不会弹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锁芯肯定不会用黄油的,主要是机械传动部分摩擦有点大。锁舌不会弹出。 ...

那使用黄油的话,现在是热天,可能没什么感觉,就怕冬天,一般的黄油怕是也会出两锁舌不弹出。建议有空还是再收拾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使用黄油的话,现在是热天,可能没什么感觉,就怕冬天,一般的黄油怕是也会出两锁舌不弹出。建议有空还 ...

到时候再说吧。至少这三个月没问题

网友(2021-07-27):
我的锁体内部断裂,现在方钢拔不出来,怎么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