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100v面包机电源板测绘电路图,欢迎点评,纠错,讲解

楼主(2021-06-06):
松下面包机100v的,误接220v电源 ,烧毁电源板,手工测量出电源板原理图,请大家点评,指点。

网友:
扯呢,电路图画这么好,功底不弱,不是弱鸡,不会找故障吗?

楼主:
更新一下电路图。

楼主:
电路图还有不少错误。没时间搞了。

网友:
首先压敏电阻肯定挂了,其它功率模块要检查……

楼主:
求高人指点,继电器两端电压只有5v,继电器不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