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新入了个插簧压线钳(YTH SN-2549)

楼主(2021-06-06):
线切割合金模具,妈妈再也不担心插簧做不好了
马云家到手价格不到50,还是物有所值

网友A:
价格还不错  求个链接 或者分享二维码
多谢了。

网友:
这款买过,没遇过这么低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还不错  求个链接 或者分享二维码
多谢了。

id=560791750368
现价¥51.8,还有5元店铺优惠

网友:
后面三个口子为SN-28B的原型,钳口厚度为7MM,简单来说,就是一把SN-28B的钳口,加上了一个2.0或2.54小口子。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一钳多用,但貌似不能压6.3端子。

不过我的是单独的理想牌48B+02BM,不容易卡端子,我还买过线切割非理想牌LX-02B 但有点卡端子,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B:
大佬,帮解释一下“线切割合金模具”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帮解释一下“线切割合金模具”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磨具精度和硬度都比较高,

网友:
我也买过这款,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C:
麻烦私信个链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私信个链接可以吗

M币是负数,没法私信,穷啊

网友:
钳口的质量看起来不错。
虽然都是线切割钳口。其实各家的耐用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磨具精度和硬度都比较高,

线切割合金模具
线切是工艺 合金是材料 模具 是名词
字面上  线切工艺出来的合金模具
(百度了解的)
不过我不知道,工具都什么工艺造的模具,优缺点都是什么。

网友D:
哪一家店铺啊,id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一家店铺啊,id是什么鬼

直接就搜到了45.9元,拼多多更贵些,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38&_u=t2dmg8j26111

网友E:
请教下坛里高手,这个7.8mm插簧配4平方硅胶线,应该用多大规格什么型号的压线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坛里高手,这个7.8mm插簧配4平方硅胶线,应该用多大规格什么型号的压线钳?谢谢! ...

压4平方的线啊,这要大规格的钳子才行。淘宝去看看IWISS IWS-1560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坛里高手,这个7.8mm插簧配4平方硅胶线,应该用多大规格什么型号的压线钳?谢谢! ...

你需要的是这个
Lx03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合金模具
线切是工艺 合金是材料 模具 是名词
字面上  线切工艺出来的合金模具

卡簧一般都是黄铜,铸铁的硬度够,但是精度不行
线切割是目前切割工艺精度最高的,切缝可以到0.1
对表面要求不高的切完就可以交货

之前去做了几根光轴,开扁位都是线切割,虽然成本高一点但是省了工序等于降低人工
但是倒角还是要用车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需要的是这个
Lx03b

看了这个贴,我记得以前在广播论坛买过电缆工人套装,好像200元一套,里面都是好东西,一个铝合金箱子,热风枪一把,白光烙铁一个,各种钳子,宝工的,OPT的,其中也有两把压线钳,得去找找,我原本以为都是压铜鼻子的,说不定也有压端子的

网友:
想完美的话,你还要再买一把2549。
因为2549分A、B两个型号,区别就是最前面那个小口子,厚度不一样,不通用,后面3个大口子倒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