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突破百兆网口的桎梏

楼主(2021-06-06):
K2信号尚可,只是廉颇老矣,我其实已经有3年没怎么使用了,就偶尔拿出来玩一下。毕竟性能不好,最大的问题就是百兆网口瓶颈。今天突然想到windows系统可以插两条网线都自动负载均衡都跑流量,这叫啥技术来着?那么路由器可不可以插2条超过百兆网口瓶颈?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以前玩过双wan能跑160兆左右,我没有两条百兆以上的宽带不知道瓶颈是不是路由器处理器性能。只是不知道同插一个主路由器的lan口会不会正常工作都走流量。于是翻箱倒柜找出K2插上(以前刷的高恪)配置双wan,由于测试环境没有宽带,开始设置qos不好用偶尔能同时跑流量,于是我就把路由网口设置工作在10Mbps关掉qos,再去测速发现有17兆,那么双wan都在跑流量。百兆网口也同理。……现在如今的宽带都是多给了的,如果用一个百兆网口速度是永远不可能超过百兆的,这样可以把多余的利用起来,榨干剩余价值,聊胜于无,蛋疼而已。

如果K2当AP的话我还没想到怎么突破这百兆网口瓶颈,欢迎集思广益

网友:
好吗 真物理破解,叠加成200m了

网友:
五菱神车加两个发动机就能跑时速300公里了

网友:
用在实际网络不知道成立否

网友:
在用K2中续2.4信号5G转发
中续5G,同样5G转发能过百M,城中村信号非常多,没必要自己拉宽带

网友A:
花钱就能解决,外挂千兆交换机芯片,然后重新设计电路,你出钱我帮你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钱就能解决,外挂千兆交换机芯片,然后重新设计电路,你出钱我帮你搞

逻辑奇特本事没有就会嘴炮标新立异

网友:
不知道怎么玩的 2根都插lan 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逻辑奇特本事没有就会嘴炮标新立异

别不服,你这个就是多wan路由,没事多去看资料,K2是7620芯片最多百兆交换,你的叠加17M速度在你百兆交换芯片里当然能实现,但是2条百兆叠加到170M没千兆交换芯片能跑个球,不是你软件能实现的,软件能干到的事情别人tplink早就给你实现了还等你研究。

网友:
5G无线中继试试能跑到多少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不服,你这个就是多wan路由,没事多去看资料,K2是7620芯片最多百兆交换,你的叠加17M速度在你百兆交换 ...

说你没本事你还不服,用你的脑子意淫去否定别人的试验结果,逻辑奇特。你就算不信我说的当我说的是假的,你好歹去验证一番,你倒好脑子里转一圈张口就来一堆自以为是的想法。…因为动手试验过的人绝不会再说你这无知言论。理论党键盘侠最可恨,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不服,你这个就是多wan路由,没事多去看资料,K2是7620芯片最多百兆交换,你的叠加17M速度在你百兆交换 ...

我没有教导你的义务,挣个输赢我也没有一分钱。你知道你错在哪吗?1你没完全看我的帖子导致理解偏差。2你自以为是,知错不改不肯服输还诡辩。以上两点从你第一条回复中都体现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你没本事你还不服,用你的脑子意淫去否定别人的试验结果,逻辑奇特。你就算不信我说的当我说的是假的, ...

就这爆脾气,老子改过的路由器你数都数不过来,原理都不懂谈实践,我给你个千兆路由器你叠加一下不是变万兆了,先搞清楚你硬件支持不支持,没硬件的支持只能靠你口水支持了,还教导别人,只是说个事实别这么难接受,在不行你找论坛高手来指点指点,脑子是个好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你没本事你还不服,用你的脑子意淫去否定别人的试验结果,逻辑奇特。你就算不信我说的当我说的是假的, ...

张口就别人键盘侠,你怎么知道别人没实践过,是不是直接一棍子否决你心不爽,多wan口路由用过没,就是你讲的叠加,都说了这么清楚,还张口闭口别人键盘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口就别人键盘侠,你怎么知道别人没实践过,是不是直接一棍子否决你心不爽,多wan口路由用过没,就是你 ...

还老子?谁是你老子恐怕你都搞不清楚。还假装实践过,我结果都在那双wan能跑160兆,测速图都在一楼你要装瞎看不到,看看你自己前面楼层说了什么,还超不过百兆,但凡试验过的人都不会说这话,你不是键盘侠谁是?我回复你这种无赖都是拉低我智商,把你当人了才回复你,不然我斗懒得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爆脾气,老子改过的路由器你数都数不过来,原理都不懂谈实践,我给你个千兆路由器你叠加一下不是变万 ...

刚去点你头像看了,50多个帖子,没一个是关于路由器的,这也难怪你一张嘴我就判定你是键盘侠了,还假装吹牛改过的路由器数不过来,你说你40岁了还装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去点你头像看了,50多个帖子,没一个是关于路由器的,这也难怪你一张嘴我就判定你是键盘侠了,还假装吹 ...

07年开始做淘宝,现在基本走闲鱼,没见过就别键盘侠键盘侠的,打脸的有几个上论坛卖东西,基本就卖些自己工具的,有些换点m币玩玩,都和你说了我摸过的路由网络设备比你见过的还多

网友:
好好的路由器折腾帖子,突然变成口水大战了。

网友:
出租板凳,出售瓜子

网友:
带宽和网速是不是没统一,导致误会引起的争论